穿越机故障

楼主(2018-12-30):
过路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电机,电调标定的值都没有问题,在地面站调试时电机也没有问题,但在实际飞的时候第四个电机会是不是抽风一下,在运行一分钟情况下电机电调温度正常,没有虚焊,飞控使用CC3D,电调杂牌、电机杂牌。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神不吝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咯,再不行就电机,换着来装试试,如果还是那一路问题,那就可以认为是飞控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咯,再不行就电机,换着来装试试,如果还是那一路问题,那就可以认为是飞控问题咯。

买了个飞控在路上,先替换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B:
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很像,瞬间抽了一下,我后来换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很像,瞬间抽了一下,我后来换电调就好了。

看起来我还得买电调备用了

网友C(2021-08-29):
楼主解决了吗,大概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好像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大概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好像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先换飞控试试,不行再换电调,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电机控制信号不稳定:飞控先与电调通信,然后电调的主控再通过MOS控制芯片控制电机,这个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出现电机转动不正常。比如飞控输出控制信号较弱,就说明飞控主控可能出问题,比如电调的主控出现局部短路,导致与飞控的通信不稳定,也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在连接电脑测试时,因为干扰信号较少,不容易发现,但如果单独测量电调或者飞控的电阻,接电时各输出口的电压值以及波动情况,多数是可以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