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延时问题,一般穿越机图传延时是多少?我的欧姆威加雪花屏有0.06秒-0.07秒算多吗?

楼主(2018-12-30):
图传延时问题,一般穿越机图传延时是多少?我的欧姆威加雪花屏有0.06秒-0.07秒算多吗?准备入手机FPV延时0.13秒飞穿越够呛吧?

网友A:
穿越正常允许延迟50ms左右  100ms延迟已经明显不舒服  手机fpv  延迟大到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正常允许延迟50ms左右  100ms延迟已经明显不舒服  手机fpv  延迟大到怀疑人生

为什么我的欧姆威加雪花屏延迟已经达到60-70ms了?

网友B:
最大一般不会超过0.0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一般不会超过0.05秒

为什么我的有六七十ms?

网友C:
都怎么测试出来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怎么测试出来的?奇怪

用摄像头拍秒表,把秒表和雪花屏放在一起,用手机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怎么测试出来的?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摄像头拍秒表,把秒表和雪花屏放在一起,用手机拍个照

是不是摄像机对着秒表,然后用手机把显示器和秒表同时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摄像头拍秒表,把秒表和雪花屏放在一起,用手机拍个照

哟,厉害,学到了

网友D:
你这不准的。显示器也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准的。显示器也有延迟。

也可能是

网友(2019-05-30):
这招绝对的便宜又好用!物美价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摄像头拍秒表,把秒表和雪花屏放在一起,用手机拍个照

学习了,虽然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但是也是可以作为参考对比

网友:
试过这招 不过显示器刷新只有60hz 结果拍到时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