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系列飞控配其他433的rssi强度显示方法

楼主(2018-12-30):
手里有个u2sg,无切糕家433,我们都知道u系列飞控只能配合切糕自家433才能显示rssi信号强度,没错,就   是捆绑销售,不过好在他家433稳定可靠距离远,不算大坑。不过我手里已经有433,不考虑再入了,怎么才能让rssi信号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问题一直令我恼火,切糕家的原理并不难,将rssi信号加入ppm信号第八通道,现在有几款433可以配合u控使用,不幸的是我手里的不行。怎么办?

       一天脑壳开窍,想到将rssi信号接入摄像头bat电压采集通道。这方法理论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rssi信号强度是通过电压表示的,如果信号100%,433rssi通道输出电压3.3v,其电压值随rssi信号强度衰减。怎么样,这方法非常完美吧。
       几下接好线,看屏幕。3.1,3.2,嗯,没问题,拿着屏幕走远点试试,我去,怎么变成“---”了!!走回去,3.1,又有电压了,**,看来runcam摄像头bat量程只有3v+,彻底绝望。

       弄个倍压模块?百度百度百度,不行,复杂,难实现。思考片刻。。。。。。。。
算了,拆开摄像头研究再说,看到电路板,开心了,bat通过一个电阻接入内部电路,说不定是分压电阻!!赶紧拆下来,一测,bat与后级断路,电阻100k,应该跑不掉了,分压电阻。去掉,找33k电阻(为什么换成33k呢,算一下,bat量程最大好像25v,要是显示3位数rssi信号估计不行,那就两位吧,反正后面还有个小数,脑补10倍就行了,所以,你得让rssi强度3.3v时,osd电压显示10v,也就是“100%”3.3*3=9.9,近似10,所以分压电阻缩小3倍,也就是大约33k)但这阻值不好找,我只找到了30k,也行,换上。通电,9.5v,没毛病,成功,实际rssi电压3.15v左右。

网友:
动手达人 厉害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我一个小学毕业的竟然看得津津有味!

网友:
我一个中学毕业的竟然看得跃跃欲试

网友:
脑洞大开

网友A:
俺不懂 摄像头【算一下,bat量程最大好像25v,

请问:这个 Bat 25V 【原本 是做什么 功用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懂 摄像头【算一下,bat量程最大好像25v,】

在图像界面显示电池电压,一般穿越用到

网友B:
这个电压还要自己脑补换算下,就不能直接显示信号强度百分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还要自己脑补换算下,就不能直接显示信号强度百分比吗

这是 在利用 摄像头的 既有固件。
所以:只能将就看咯。 记住 9.9V 代表满度 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还要自己脑补换算下,就不能直接显示信号强度百分比吗

这不就是百分百吗。。。把osd上的电压去掉小数点,后面加个%号

网友(2019-07-10):
我一个高中毕业的竟然看的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