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乐迪接收怎么和k8接线吗

楼主(2018-12-31):
按照k8常规接法一直没有搞定,控制不了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按照常规的方法,舵机不动

网友B:
接收机用SBUS模式,一根杜邦线,一头接K8的RXC口,一端接接收机的SBUS口,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用SBUS模式,一根杜邦线,一头接K8的RXC口,一端接接收机的SBUS口,完事了

这技术老不支持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用SBUS模式,一根杜邦线,一头接K8的RXC口,一端接接收机的SBUS口,完事了

这接收器老不支持sbus

网友:
按照2楼的接法,电脑设置的时候,接收机接口模式选第一项“独立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常规的方法,舵机不动

得上软件 编程

网友:
连接k8    原则hr-1模式,按照k8所提示接线方式接线。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最终还是换了接收机 了

网友:
这个我用过,常规接法没问题

网友:
按一下接搜机的按钮,改成sbus模式即可。

网友(2020-05-02):
帮顶一下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