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像真机/水上飞机综合技术讨论区
FMS70毒蛇的襟翼问题,,,,,,,

楼主(2018-12-31):
群里的朋友有没了解FMS 70毒蛇的襟翼设置的时候和升降补偿的数据的??? 多谢多谢,,,,,,,,

网友A:
我的毒蛇放襟翼的时候需要推杆压头。襟翼全放状态下升降舵大概下放一个升降舵后缘厚度的尺寸(升降舵上表面和水平尾翼固定部分的下表面平齐的状态)。压头多少和重心关系很大,实际还需要微调。

网友B:
毒蛇这款航模调好重心开一档襟翼收油不会抬头,完全可以飘降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明天我再试试,,,,,,,,一档襟翼一般是开多少度??? 飞机重心调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