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装机,遇到一个飞控安装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8-12-31):
飞控板是apm的,tb货,受于机架空间的限制只有竖着安装,不知道的这样妥不妥,问过tb客服,客服说可以但需要调试,咨询一个各位前辈,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就是飞控做校准的时候你记好位置,你是树立的放,那UP的姿势就是树立着的,而不是平放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hrs_orientation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飞控可以竖着放?

网友C:
你搜看看谁的飞控竖着放

楼主:
有说行的,有说不行的?大神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