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雪花多。

楼主(2018-12-31):
摄像头是小暴龙,图传是foxeer T25,显示器是小飞手一代,想不通为什么雪花非常多。

楼主:
求大佬,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可能天线问题,或者显示器,图传坏了。

网友B:
可能电压问题,看看电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压问题,看看电压正常吗

请问,这个电压要这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天线问题,或者显示器,图传坏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有点伤啊。但是以为现在都设备我又判断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压要这么测试?

万用表啊

网友C:
周围有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啊

测试了,电压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围有干扰源

有可能是吧,在外面还是有麻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那有点伤啊。但是以为现在都设备我又判断不了。

找个模友,用下模友的设备测试下。

网友D:
你的图传和摄像头是从哪里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传和摄像头是从哪里取电的?

飞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控

飞控是用分电板或者电调的5V,还是接动力电的?摄像头和图传最好一起用同一个12V稳压供电,不要和飞控、接收机这些一起取电,也不要直接取动力电,不然可能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是用分电板或者电调的5V,还是接动力电的?摄像头和图传最好一起用同一个12V稳压供电,不要和飞控、 ...

我的是大力f7飞控,显示可以这样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大力f7飞控,显示可以这样接

那就试试接个电容滤波吧,可能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试试接个电容滤波吧,可能有点用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屋子里开灯了吗  感觉屋子里好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屋子里开灯了吗  感觉屋子里好暗

已经解决了,加个电容效果就好了点

网友(2019-03-1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加个电容效果就好了点

原来真的可以接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吧,在外面还是有麻花

你的图传不热吗,用扎带绑着不会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图传不热吗,用扎带绑着不会烧化?

热啊,有风冷,问题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热啊,有风冷,问题不大

哦,意思是飞起来就散热了,不飞就不敢测试图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意思是飞起来就散热了,不飞就不敢测试图传了吧?

图传功率开低,就不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功率开低,就不烧

请问,图传模块的功率怎么调小?我用的是TS5828也能调小吗?

网友(2019-04-15):
请问电容滤波怎么选择与连接的   能发个图片学习一下吗? 谢谢

网友(2019-05-30):
电容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试试接个电容滤波吧,可能有点用

电容接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