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求问

楼主(2018-12-31):
入门穿越机,刚装起来,f4飞控,没有气压计的版本,自稳模式起飞之后就会往一个方向飘,这正常吗

网友A:
正常个了,直接差评,懒得折腾,卖家还要我选择飞行模式,选择个了,拿到手还要倒腾,我买来干吗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再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地面站没校准平衡?一般校准后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地面站没校准平衡?一般校准后都没问题的。

是水平校准吗,正常的情况是不是只推油门它就垂直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个了,直接差评,懒得折腾,卖家还要我选择飞行模式,选择个了,拿到手还要倒腾,我买来干吗

。。。。我自己组装的

网友:
正常的。飞手动吧。现在的固件飞手动很舒服,比自稳还稳。我也是才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水平校准吗,正常的情况是不是只推油门它就垂直上升

对,就是校准加速度计,把飞机放置在水平的地方,点击地面站按钮,系统会自动校准,这时候不要进行其他操作,等飞机校准平衡后再切换到其他菜单。
正常情况下时垂直上升的,但不是绝对的,可能会有点点偏,但不会像手动那样大幅偏移,只要稍微打杆就能纠正回复平衡。

网友:
加速度计微调一下

网友:
他不可能像大疆那样 定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