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EACHINE EV200D,谈谈初步感受。

楼主(2018-12-31):
辛苦工作一年发了点小奖金,背着老婆败了垂涎已久的FPV眼镜,因身边没有飞友,没法试肥鲨,听说夹脸,加上价格也不便宜,怕买到不合适不敢当小白鼠,果断入手ev200D。
       到手第一感觉质感做工都很不错,配件有备用海绵垫、眼镜布、充电usb线、三点式头带、备用面罩,hdmi高清线,还有最重要的眼镜盒。
因这几天刚好寒潮没法外面试飞,只在家里做了简单测试,感受如下:
1.清晰度好过br和小飞手,但差距不明显,我摄像头是弹弓1000线的。
2.显示色彩确实偏冷,跟br差不多,但能接受。
3.没有夹脸情况发生。
4.原装电池不是很耐用,估计在1-1.5小时续航,出去长时间飞必须有备用电池!
5.接收稳定,只在家里测试了一下,隔着几堵墙,小飞手一代狂闪的角落ev200基本不闪,感觉略好于br。实际效果还是要出去飞过才知道。
6.说明书上标着DC-IN 2s-5s,以为最高能用5S锂电池,后来跟飞友和厂家都确认过,只能用2S电池。所以自己用降压模块改了8V备用电源。
就这么多了,这眼镜价格比起肥鲨、skyzone确实挺实惠的,初步印象很不错,期待等天气好了出去爽飞!

网友:
沙发,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A:
学到近视眼镜的方便处理,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近视眼镜的方便处理,还不错

刚好有只闲置的眼镜,算是废物利用了省的买镜片了,不过就是里面的镜片不好清理。

网友B:
接收机能与肥鲨的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能与肥鲨的兼容吗?

不清楚,原配的双接收性能已经很不错了,据说跟furious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能与肥鲨的兼容吗?

不兼容肥鲨的接收,官网说明里面就有强调

网友B:
跟风入手一个黑色的,还没到,起雾严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风入手一个黑色的,还没到,起雾严重不?

没见起雾,有两个风扇一直吹,一个散热一个散雾的。不过费电是真的,改了外置电池就不怕了。

网友C:
万年br路边,入过02出了,入过03也出了。最后还是br,缺点就是大,不好带,还有头上的带,总能让我变平头哥,万一有女在咋办?。。最后我还是收了个二手eyezone配合一起用,主要用于dvr出奇的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见起雾,有两个风扇一直吹,一个散热一个散雾的。不过费电是真的,改了外置电池就不怕了。

开机就有个风扇一直转,应该是散热的风扇。那么除雾的风扇在哪里开?我高度近视,加了近视夹片,一会儿就起雾了

网友D:
老兄近视多少,会边缘模糊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有个风扇一直转,应该是散热的风扇。那么除雾的风扇在哪里开?我高度近视,加了近视夹片,一会儿就 ...

除雾的风扇在下面0-1的那个拔块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近视多少,会边缘模糊吗?

是问我吗?
我600度的近视片,四角边缘有点模糊,瞳距调好了会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雾的风扇在下面0-1的那个拔块开关

谢谢,
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有个风扇一直转,应该是散热的风扇。那么除雾的风扇在哪里开?我高度近视,加了近视夹片,一会儿就 ...

厂家说有两个风扇,但是具体开关没说,我是把Fan开关打在0,使用起来还没见有起雾情况。你可以问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近视多少,会边缘模糊吗?

我左边200,右边400,用眼镜店配的眼镜,边缘不模糊。

网友:
刚试了下,下面那个确实是除雾风扇,除雾效果一般般,再就是动静蛮大的。

网友B:
最大优点,不夹脸了,画面清晰度高,接收效果没试过远的不好评论。缺点就是个头大,发热大,风扇噪音大(难道是老毛子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优点,不夹脸了,画面清晰度高,接收效果没试过远的不好评论。缺点就是个头大,发热大,风扇噪音大(难 ...

对我来说这眼镜够用了,期待天气好了出去飞一下。

网友F:
天线是内针还是内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线是内针还是内孔的?

天线内孔,

网友G:
天线可以换一下,刚买的枫叶圆极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可以换一下,刚买的枫叶圆极套装

刚入了foxeer的。还在路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厂家说有两个风扇,但是具体开关没说,我是把Fan开关打在0,使用起来还没见有起雾情况。你可以问问厂家。 ...

有没有厂家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厂家的联系方式

没有呢,都是卖家联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天线是内针还是内孔的?

我硬是买了四个内孔的天线接头,把眼镜自带两个接收的四个内针接头座全部换了,当时找了三家修手机的店,才换好的,手工花了30大洋,好像原厂用的是高温焊锡,非常不好拆。针脚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硬是买了四个内孔的天线接头,把眼镜自带两个接收的四个内针接头座全部换了,当时找了三家修手机的店, ...

跟肥鲨相反。确实很**

网友J(2019-02-12):
楼主你好,我是大前天买的这款EV200d眼镜,之前也有在油管上看相关的眼镜对比测试测评视频,昨晚刚到的眼镜,摸索了一下不会用...翻译说明书跟着做也不行....还不会操作,想问一下,这个眼镜的菜单界面怎么进去的..就是调画面16:9/4:3,亮度和饱和度之类的。我按mode按钮摸索了很多回只按到切换HDMI 2D/3D,AV 2D/3D 还有接收的界面,切换频道频点,4/6/8,就是按不到菜单界面.....DVR的按键也只按到开启和关闭,没有录像文件是打不开DVR里面的界面么?还有这款双接受四天线,能拆一个接收模块下来,只用一个接收模块使用么?哪款图传天线好用稳定的推荐下

网友J:
我的EV200d 用HDMI线接电脑后,眼镜屏幕出现屏闪,画面有是有,靠最右边出现白横,又有彩横,一段一段的从下往上来回就像波浪一样。我电脑设置1280*720也一样不行,往下调也不行,调回1920*1080还是不行。不知哪里设置问题...眼镜菜单界面不知咋进去...就是按不到。。调不到亮度和对比度之类的。切换画面尺寸也按不到。只按到调频、调频道、调频点,HDMI和AV之间的切换.....能正常接收图传画面..昨晚才到的。。。摸索了一天,翻译了说明书对着操作还是不会...,希望能有这款眼镜比较全一点的使用教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是大前天买的这款EV200d眼镜,之前也有在油管上看相关的眼镜对比测试测评视频,昨晚刚到的眼镜 ...

调画面好像是左边摇杆键往左不放7秒会出来,垂直按下两声哔响后是自动搜索。右边摇杆往左不放,大概几秒后就会弹出dvr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EV200d 用HDMI线接电脑后,眼镜屏幕出现屏闪,画面有是有,靠最右边出现白横,又有彩横,一段一段的从 ...

hdmi没怎么用过,就一次用来链接电视盒子玩了一下,效果也不怎么样。估计得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hdmi没怎么用过,就一次用来链接电视盒子玩了一下,效果也不怎么样。估计得调!

好的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画面好像是左边摇杆键往左不放7秒会出来,垂直按下两声哔响后是自动搜索。右边摇杆往左不放,大概几秒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K(2019-03-25):
请问有没有中文说明书或者使用教程之类啊?刚入手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有没有中文说明书或者使用教程之类啊?刚入手不会用。。。

没中文说明书,左边摇杆垂直按下,短按则是显示模式切换,按住不放,第一声beep响后是RACING mode切换,这是比赛用的平时一般用不到,第二声beep响后放开是自动搜索。左边摇杆向左边不放,beep声后则是菜单选项,可以调整画面宽度、显示参数等。
上、下方向键短按调整频点、长按调整频段。上、下一起按开\关OSD。
右边摇杆垂直长按不放等第二次BEEP响后进入DVR模式,字体绿色,再次短按一下摇杆,进入视频录制模式,字体红色。在DVR模式下,右边摇杆往右按住不放会进入视频编辑模式,这时摇杆上下左右可以选择,垂直按下是确认。编辑模式下右边摇杆再次往右等第二次beep响后回到DVR模式。第一次BEEP是显示视频列表。

网友I:
怎么会没说明书?有,,,但是英文的,哈哈,,,其实英文不难的,看不懂就用百度翻译嘛,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中文说明书,左边摇杆垂直按下,短按则是显示模式切换,按住不放,第一声beep响后是RACING mode切换,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会没说明书?有,,,但是英文的,哈哈,,,其实英文不难的,看不懂就用百度翻译嘛,很简单。

不好意思。。。对于英文来说,我就是一文盲。。。

网友(2019-05-10):
近视是不是没法用啊  我400度近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年br路边,入过02出了,入过03也出了。最后还是br,缺点就是大,不好带,还有头上的带,总能让我变平头哥 ...

我一直用BV2,但是感觉看不清楚,有没有更清楚的眼罩?

网友(2019-11-12):
我在用HDMI与苹果笔记本连接,能连接正常,但EV200D里的色不正常,不知道哪能调色。

网友:
为啥我HDMI in模式下不能显示电脑画面 ,想用眼镜飞下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