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遥控器测评 ----- ET12助力仿真航模大赛斩获一等奖

楼主(2018-12-31):
    大家好,我是论坛特约测评员abing112112,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地飞ET12 遥控器测评报告。
前言
    12月初天地飞公司在论坛召集模友对最新的ET12遥控器进行公测,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名测评员。因为刚好月底要参加成都市仿真航模比赛,所以特别申请了延迟了发布报告的时间。正好,用比赛成绩来验证这款最新的天地飞ET12 遥控器,在航海模型上的运用情况。
索性不辱使命,在30日的比赛中,我使用天地飞ET12 遥控器,操控1:50的澳大利亚阿米戴尔巡逻舰,荣获比赛第一名。

    相信大家已经在前几天看过了几位模友对天地飞ET12 遥控器的测评报告,对这款遥控器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在几篇评测中还有不少模友们的争论。我想,不管是外观模仿也好,性能大提升也罢,还是更加人性化等,在各位支持国货的模友们心中,自然会有一杆秤。
    我在成都大面积禁 飞后,主要转向了仿真船模和坦克、工程车辆的板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天地飞ET12 遥控器的评测,主要围绕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遥控器的操控性,二一个方面是这款遥控器中新加的特色功能通道自主设置和双引擎设置。
    首先,我们还是先了解下这款天地飞ET12 遥控器的一些基本情况。

楼主:
第一节 外观
在这个讲颜值的世界里,一款新型遥控器要是没有点颜值估计是要被模友们无情的抛弃的。但是,颜值好并不代表是款好遥控器,但是好的遥控器一定会有一个漂亮的颜值。这句话,出自“好看的飞机不一定是好飞机,但是好飞机外观一定是好看的”,哈哈,盗用下名言。
那么这款天地飞ET12 遥控器颜值如何喃,我们来一探究竟

看完这个外观颜值,各位模友想必都有自己的评判,包括之前的几篇评测中模友们讨论争议比较多的也是这款天地飞ET12 遥控器的外观。有的说,天地飞开始走模仿路线,去跟Futaba的风格;有的说天地飞放弃了自己的风格,是最大的失误;也有说好看,时尚、漂亮、大气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款天地飞ET12 遥控器的外观设计简约大气,和Futaba的外观的确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尽管延续了天地飞原来的主线条和色调、LUGO,但是和之前的天地飞产品有了很大的区别。
我们再来看一下ET12 遥控器的一些细节。

金属质感的面板视觉感极佳。

   开关比例大小合适操控方便

   边缘倒角圆滑开关位置合理

   两侧的防滑橡胶握把,吸汗防滑

   挂带勾重心适中

楼主:
第三节 接收机

我们再来看看接收机,RF209S是新系列的高性能接收机,拥有9个PWM通道、1个PWM/W.BUS通道(可自定义)、1个W.BUS2通道(可自定义)。

采用了双天线布局,全新的跳频技术,跳频速度达到了3.6MS。另外,接收机和遥控器一样自带USB接口,可以在线升级。

RF209S接收机的三围尺寸分别是

长:47毫米
宽:25毫米
高:后端14毫米,前端10毫米

接收机工作电压为3.7V--13V,每个端口都可以作为电源输入端,但是连接电源时注意正负极性,不要使用超过接收机工作电压的电源,否则会损坏接收机。另外,这款接收机也可以插线监测动力电池电压,并回传到遥控器主页面上,让你随时监测到动力电压,并配合设置里的电压报警功能,“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把电量飞过头了!”

另外,为了让ET系列遥控器适应现在流行的穿越机或小型、微型模型设备,天地飞公司还推出了迷你4通接收机----RF204W接收机

RF204W接收机的三围尺寸分别是

长:37毫米
宽:15毫米
高:后端9毫米,前端4毫米

同样,RF204W接收机带有动力电压回传功能,插口在第5通道,注意正负极接法和连接电阻到正极头。

下面我们在看看,天9S、ET7和ET12 3款遥控器的接收机的简单对比。

通过对比RF209S接收机甚至比ET7遥控器的RF207S接收机还要在长宽高上小上1.5毫米。

天9S接收机和RF209S、RF207S接收机对比

楼主:
第四节 强大的菜单扩展

天地飞ET12 遥控器的功能强大,通过彩色触控屏可以进行操作。这里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ET12 遥控器包含哪些主要功能。如果你要详尽的了解具体功能介绍还是需要到天地飞官网,下载一份 127页的说明书阅读。

开机后,主页面上从上到下一次显示出接收机信号强弱、遥控器电池电压、机主姓名、2个定时器页面、接收机电压、动力电压、机型、开机时间计时、自定义的模型名称和6个的微调通道的数据显示。

进入主菜单后,整个功能菜单划分为4个版块。
系统设置
通信设置
通用功能
模型功能

进入不同的菜单选择你需要设置内容,可以以用手指触屏操作也可以用遥控器屏幕右侧的5合1摇杆功能键操作。

整个菜单的操作很人性化,只要认真阅读说明书,都能够很好进行设置。

网友:
说句实话,外观就是仿福特巴的,连接收机也是仿的福特巴7008,,,,性能有待大家评估。【性能稳定,不失控,操控性好是重要指标】

楼主:
第五节 特色功能介绍通道自主分配和双引擎功能介绍

在这个章节里,我重点介绍天地飞ET12 遥控器2个特色功能,通道自主分配和双引擎功能。
首先来看,通道的自主分配。

刚拿到遥控器的时候,我在舵位监控页面上,只看到了传统的油门和方向动作通道反应,其他通道都没有动作。仔细看了说明书才了解到,这是ET12的一大特色功能,扩展通道的自主分配。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和你的模型的功能要求,自己设置所需通道位置。

举个例子,我是美国手,左手油门,我在操控模型时候,喜欢把一些扩展通道的控制,使用左侧的功能开关来操作,但是由于以前遥控器功能开关设置都是预设好的,是不可以改动的,所以只能你去适应遥控器,而不是让遥控器来适应你。但是在天地飞ET12 遥控器上,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设置需要的功能开关,甚至是同步操控2个或2个以上的功能开关。

再举一个例子,天地飞ET12 遥控器上有2个旋钮开关,我可以在通道分配设置上把这2个旋钮开关的名字改为一样,这样我在旋钮1个 旋钮开关的时候,相应2个旋钮通道就会同步做出动作。

因为这个部分的特色功能都是需要进行设置的,我简单录制了一个讲解视频供大家参考。

视频连接

好,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特色功能----双引擎功能设置。

什么是双引擎功能,简单说就是用遥控器一个方向摇杆来控制2个电机驱动的模型做方向动作。

举个例子,坦克模型,RC坦克上,在动力系统上一般是2个独立的电机组来驱动左右各自的履带,控制坦克前后左右,差速转向。传统一点的连接方式1个电机需要1个电调来控制,在没有双引擎功能的遥控器上,我要实现控制坦克前后左右,差速转向,需要占用2个方向摇杆,2个摇杆同时往前就是前进,同时往后就是倒车,相反方向则是差速转向。如果是1个电调带2个电机的,没有双引擎功能,那你根本就玩不了。

现在天地飞ET12 遥控器增加了双引擎功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既不占用多的遥控通道数,又能很好实现动作协调输出,并且还搭配了3个档位的动力比例输出,用电子调速比例输出的方式模拟了高、中、低三个档位速度。

在通用功能菜单下进入双引擎设置

这里注意要使用2个辅助段位开关来设置比例动力输出,比率大小可以自己设定

使用摇杆可以自动回中的右侧摇杆做前后方向控制,设置前进后退的输出比率,因为是主动力输出这里设置最好100%

使用摇杆可以自动回中的右侧摇杆做左右方向控制,设置左右转向的输出比率,转向一般都需要速度降下来,这样可以缓冲因为转向给机械的带来的冲击,也能有效保护电子元件在因为机械停顿阻力加大时,电流突然加大对其的伤害,所以可以设置低一些输出比率。

因为这个部分的特色功能也是需要进行设置的,我还是简单录制了一个讲解视频供大家参考。

视频连接

在节后的测评中,我会以坦克作为测试平台,对这个功能进行演示,敬请期待。

网友:
哎,为什么非得要仿?就这么没信心吗

楼主:
第六节 比赛发挥

正如前文中说到,这次拿到天地飞ET12 遥控器测评的时候刚好赶上了成都市组织的仿真航模比赛。是骡子是马我们还是拉出来溜溜,说的再好还是看看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怎么样。

拿到遥控器到比赛刚好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于是每天都抓紧熟悉天地飞ET12 遥控器功能和熟悉操作手感,还好我自己是天地飞遥控器的忠实用户,在仿真船模和车模上一直都是使用天地飞产品,所以上手也比较快,很快就是熟悉了操控和有了手感。

这里有模友可能要说,车、船模型为什么不用枪控来操控喃,明显枪控的操控指向性要优于板控,的确也是这样,特别是在速度赛上,板机油门和手轮转向给选手的感觉绝对舒服,这是板控的摇杆所代替不了的。

但是目前在像真船模、车模操控上已经远远超出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二维度操作,大量的像真附加装置在像真船模、车模的上使用,需要遥控器提供更多功能通道来支持,并且很多功能还超出传统多通道遥控器的设计原理,还需要自行改造或者加装单片机编程来完成同步动作。

以我目前手上的1条100比例的054ADaoDan护卫舰举例,除开前进后退,方向外,还加装了水泵、烟道发烟、DaoDan仓舱盖开关、DaoDan发射、雷达转动、船上灯光、船用声组等附加仿真功能,目前用天9勉强达到了通道使用要求。其他还有模友还有工程车辆、履带车辆类模型,除开方向操控外,真的需要多通道遥控器来支持。

还是回到比赛中,由于天地飞ET12 遥控器出色的性能和手感,我不辱使命获得了个人组F2B级别的第一名,在集体组的F6级表演赛中,我们队也成功拿下第一名。

网友:
        拿去飞穿越机!检验控的性能.

网友:
记得小时候玩的美嘉欣,f45遥控器可以一秒换左右手,这一款遥控器还在观望中,

网友:
单说外观。天地飞离开过futaba吗??这个不是重点。模仿futaba并没有什么不好。好用顺手的东西一个样不稀奇,侵不侵权是天地飞的事。我们只负责购买使用。但在各种穿越,fpv。图传飞控称霸的年代。futaba都慢慢放弃研发了。天地飞为什么不舍得与时俱进呢?搞个带5.8g图传接收和高亮可以录像的屏幕集成在遥控里做成无人机一体化的遥控。再配个带有遥控接收和图传发射的接收机技术上很难吗?还是怕这种遥控销量太大受不了刺激?如果走高端路线,直接学大疆的遥控集成数字图传系统,没这个研发能力吗?

网友:
大力支持国货

网友A:
感觉完全没必要仿制,天地飞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完全可以自主研发,外观,功能上形成自己的家族特征,哪怕有一些小问题国内用户也会理解。一味的房芝,就算你仿制的超过了futaba也没用,首先就说明该公司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更没有自己的想法,随波逐流,消费者会想,我花一千多块钱买个假futaba为什么不花同样价格收个95新的二手futaba?举个栗子,自主研发的比如at9s基本没人喷外观,at10我发现不少人都说山寨

网友B:
2个开关键是个不错的防误触设计,而且解决了单个机械开关用久了可能接触不良的问题,是不是和futaba一样要同时按两个或者长按其中一个才能开关机?

网友:
可怜的成都,禁 飞了?我们这里比起来幸福多了,随便飞,别跑机场边上飞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完全没必要仿制,天地飞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完全可以自主研发,外观,功能上形成自己的家族特 ...

哈哈,说得对。不过at9也是仿了一半的futaba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说得对。不过at9也是仿了一半的futaba哦

自主品牌我比较欣赏无锡睿思凯,很有个性,有品牌基因。他们家的六边形设计不错。

连老外都说外观设计有个性,又显档次。反观天地飞,基本上从十年前的天地飞9到现在,就浓浓的山寨味儿,十年不变。

网友:
中文咱中国人的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完全没必要仿制,天地飞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完全可以自主研发,外观,功能上形成自己的家族特 ...

扶她爸再好可是它没中文,没中文!你说咋办?两个一起买呗!进口控玩高端机,国产空玩固定翼FPV,其乐融融。再说国产控里有哪个做的比ET12好看,木有啊,就天地飞9使用了铝合金面板,其他国产控哪个用了好点的材料?木有啊!

网友:
俺喜欢天地飞 支持国货

网友:
难得一见的这么详细的好帖。

网友E:
LZ能否测试一下是否兼容rf207s接收机?刚刚下单了单控,不是太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能否测试一下是否兼容rf207s接收机?刚刚下单了单控,不是太放心

可以用哈,我测评时,交叉使用过,对下码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哈,我测评时,交叉使用过,对下码就好

好的,谢谢,等收货了,

网友:
很关心有没有rssi功能

网友:
本店Et12接收预订,预定的送好礼

网友:
哈终于有玩船,坦克的来评测了,偶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扶她爸再好可是它没中文,没中文!你说咋办?两个一起买呗!进口控玩高端机,国产空玩固定翼FPV,其乐融 ...

对不起,futaba有中文,其他国产控也有铝合金面板。

网友:
国货当自强了!!!!!!!!!!

网友(2019-02-15):
睿思凯界面是英文的吧,就不能搞个中文包嘛?这个很难吗?

网友:
我想知道九通道的接收机匹配十二通道的遥控器是不是浪费了遥控器的三个通道呢?

网友F:
已经预定et12,本人是玩拖头泥头的,需要的通道比较多,求教,怎样扩展到12通道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已经预定et12,本人是玩拖头泥头的,需要的通道比较多,求教,怎样扩展到12通道呢?谢谢

双接收即可实现 9通接收+4通接收。

网友H:
想請問LZ如用ET12跑速度船模,如Mono1覺得可以應付嗎?因比賽時有好多機會插水,翻船等....想知失控保護和斷頻後再對頻反應快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請問LZ如用ET12跑速度船模,如Mono1覺得可以應付嗎?因比賽時有好多機會插水,翻船等....想知失控保護和斷頻 ...

但从功能来说,绰绰有余,但是还是看你的手感,竞速船一般都用枪控,这样转弯时手感会更好,建议你可以选择天地飞4通枪控,能够满足你功能上的要求,又能保持竞速船上用手轮转弯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接收即可实现 9通接收+4通接收。

哦,好的,谢谢,到时候拿到货再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38楼,负责任地说,天地飞x4原来是满足竞速mono1的,后来接收机改版后就不能了,不知道厂家根据什么原因改变了接收机失控保护的延迟时间,又没有通知客户,这个问题我反映给厂方售后,他们也承认是做了改变,但是如何处置没有后文,我们只能放弃不用,用回f控。真是无可奈何。

网友:
没有实践过不要轻言判断,以免误导新人。

网友(2019-03-28):
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