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造个雕刻机

楼主(2018-12-31):
闲了,又想我的小雕了,决定再造一个,只有一点要求,便宜。

网友A:
这个东西要有毅力,还有技术,我是半途而废了,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这步最重要,打印个圆来定位,取出数值后准备打印3个圆扦一下合不合适

网友B:
我发现打印出来的1:1图纸  实际是有偏差的   大概20厘米会偏1-2毫米

楼主:
这台机器我定位是便宜,又想有一定刚性和精度。预计先砍行程,Z轴50,X100,Y100.然后再拚结构,材料不行就结构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打印出来的1:1图纸  实际是有偏差的   大概20厘米会偏1-2毫米

偏差有点大啊,我的没这么大,这种定位也是无奈,尽可能用手头的东西尽量精确,无奈啊

网友C:
诉我直言, 这么细的光轴,哪来的刚性可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诉我直言, 这么细的光轴,哪来的刚性可言啊

8mm而己,我想它有的,只要足够短,试试

楼主:
数据采集,定位完成,因地制宜吧,

网友D:
顶起  这个也参考过,哪里能买到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起  这个也参考过,哪里能买到便宜的?

某宝网,含运费19块,这个首创是本坛老神仙。我也只是模仿的

楼主:
千万别怼我,我也知道线轨好,滚珠丝杆好。看好了,连8mm光轴都是软轴

网友E:
说实话,看到想做便宜的,就知道没好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宝网,含运费19块,这个首创是本坛老神仙。我也只是模仿的

三孔的那个铝座子 亲,以前没找到便宜的 就放弃了

网友:
一个萝卜一个坑,便宜机也不是毫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看到想做便宜的,就知道没好货

一分钱一分货嘛,拿光轴比线轨那是不可能的,尽可能琢磨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后剩下的不是好货,而是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孔的那个铝座子 亲,以前没找到便宜的 就放弃了

现在很便宜,可以上某宝找一下,这里不能发连接,搜汇流板就行

楼主:
滑块用了4只,两长两短。Z轴行程30mm

楼主:
两只滑块总长70mm,行程30mm左右,这是我想的刚性。不过这几块钱一个的直线轴承太次了,居然掉珠了。坚决鄙视一下

网友F:
采用光轴做雕刻机的成功的都是带座光轴!!!重点是带座光轴!!!比普通光轴强度高许多。失败的案例100%的是普通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光轴做雕刻机的成功的都是带座光轴!!!重点是带座光轴!!!比普通光轴强度高许多。失败的案例100%的 ...

己吃过一次亏,在X,Y轴会采用这种,用sbr12,Z轴强度应该可以。另说一下,8只滑块,1条1米轨,居然要100块。

楼主:
今天收到的铝板佩服

网友:
自己动手,不管结果好坏,都是自己亲生的,自己满意就行,赞一个

网友G:
对都是自己亲生的 加油

楼主:
又算错了,真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要有毅力,还有技术,我是半途而废了,祝你早日成功,

有成品买成品。

楼主:
这是最新情况,年底扫除,先不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的铝板佩服

剪板机 剪得,, ,毛坯中的毛坯

网友:
打印图纸偏差,校准下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也做了个,就是安装精度很难控制,要更换无数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个,就是安装精度很难控制,要更换无数垫片

定位精度,这才是手艺,可以用502固定,再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