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的富斯i6接到f4飞控俯仰值反了

楼主(2018-12-31):
美国手的富斯i6接到f4飞控俯仰值反了
往上推 值往后,往下 值往上
试飞的时候,往前推 往后飞, 往后推往前推,以为电机顺序错了, 确认电机顺序没错 就是 俯仰值错了ppm接收机 ,求怎么解决

网友A:
遥控器通道改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通道改反相

搞定了, 确实是设置反了

网友B:
求教ppm接收机如何接线,刚入坑,只明白了SBUS的接线,官方店里只有一款SBUS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ppm接收机如何接线,刚入坑,只明白了SBUS的接线,官方店里只有一款SBUS的接收机……

没明白问题, ppm就三跟线,信号,正负, 和sbus一样, 只是接上后,在飞控里改成ppm, 有的飞控要焊接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