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60A V4的陀螺仪定速缓启动问题

楼主(2018-12-31):
我用好盈电调和MB陀螺仪定速,其他都不错,就是缓启动太快,MB已经设置50RPM的缓启动转速了,还是感觉太快,不知道好盈电调的启动力度参数对MB陀螺仪定速的缓启动有没有效果。现在启动力度是3。。好盈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不太懂飞直机为啥电调选固定翼模式呢?如果是好盈铂金,本身的缓启动就挺不错的

网友:
选择直机模式,缓启动很好的。

楼主:
不是电调定速,是陀螺仪定速,不清楚启动力度参数对陀螺仪定速有没有用

网友A:
使用陀螺定速,是不是电调必须得设成固定翼模式?不能用直升机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陀螺定速,是不是电调必须得设成固定翼模式?不能用直升机普通模式?

对,用固定翼和四轴飞行器等模式,或者直升机线性模式并且关闭启动时间和同步整流

网友B:
为何不用电调本身的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电调本身的定速

只有P和I,能调整的参数有限

楼主:
而且调不出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