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改造水冷散热

楼主(2019-01-01):
本人600n改装的TWGO56汽油发动机,一直苦于散热问题。后来加装涡轮风扇,效果依然不理想,无奈放弃,挂在墙上吃灰一年多。
这几天突发奇想,加个水冷试试
于是X宝上发现了它

水冷散热铝排,可以安装一个散热风扇。
然后准备CNC加工一个铝质水槽,固定在发动机后盖上,画了个草图,将就看下吧

水排打算固定在底板红圈处。具体安装架还在构思中

最后通过一个小水泵循环来给发动机降温,就是下边的小东西

暂时是这么构想的,先上论坛大神们给点意见,觉得可行的话,着手准备折腾

网友A:
通过给发动机后盖降温来给发动机降温?你不会是因为靠摸发动机低盖温度来判断发动机状态,所以觉得只要后盖温度下来了就正常了吧?发动机真正需要散热的是散热盖。包着火头的那一截。其他地方降温都是瞎折腾。

网友:
发动机最热的地方是缸套和排气口那一段,可以参考船用水冷发动机散热的位置。油直本来动力就小,再加这么一套水冷基本上就是块砖头了,不建议去弄水冷
甲醇发动机一直过热的话可以用硝基含量更高些的燃料,直升机一般至少用40%-50%左右的
汽油机尽量用高品质的机油,买竞赛级摩托机油或者卡丁车机油比较好,适合高负荷高转速,按照机油瓶身比例配置,不要多加机油造成积碳和缸压过高,反而会提高发动机温度

网友B:
第一次见发动机后盖冷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发动机后盖冷却的

只是想辅助散热,自带的风扇温度一直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给发动机后盖降温来给发动机降温?你不会是因为靠摸发动机低盖温度来判断发动机状态,所以觉得只要后盖 ...

只是想多一个地方冷却,缸头有自带风扇吹,但是还是不够

网友:
水冷直升机,有点植保机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多一个地方冷却,缸头有自带风扇吹,但是还是不够

缸底不发热。热量是散热头位置传过来的。就算你把缸底温度降到0度。对发动机散热也没有任何帮助。缸内温度高了同样拉缸。

网友:
以前试过帮遥控车装风扇和水冷系统又帮直升机甲醇发动机装了温度检测装置,风扇散热和温控开关,后来发现,只要燃料,油针,转速和螺距搭配好的话,即使广州夏天引擎最高温度未超过110度。尤其直升机,真心觉得外加散热系统已经成了摆设和负担。 而且重要的是:油针,油品或油路原因造成的发动机内里高温,你即使用最好的冷却液去冷却发动机外部, 它该停车也会停车,该损坏还是会损坏。

网友:
我试过,增加重量不少,最后不好使,然后我就搞了强制风力散热,海南暑假天气热得很,高温天气,但是依然稳定玩,一直到现在。不开强制风冷,发动机温度飙到170都有,开了强制风冷,温度始终100度左右,测温工具是由电子测温笔改装后将探头置在发动机缸盖头北风侧,比温枪测得准。

楼主:
也是56发动机?

网友C:
這級別的汽油動力方面沒有甲醇理想,雖然600機有空間可以裝個小水冷,但是也會加重總機重量,發動機動力本來就相對遜色點。這樣搞起來,就只有飛航線的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級別的汽油動力方面沒有甲醇理想,雖然600機有空間可以裝個小水冷,但是也會加重總機重量,發動機動力本 ...

就是用来练习用的机子,能航线就可以了
还在练习悬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来练习用的机子,能航线就可以了
还在练习悬停呢

那要努力了。哈哈。

网友:
确实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