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双稳俯仰舵机臂的问题

楼主(2019-01-01):
如图1和2 位置的舵机臂都是活动的吗?感觉1位置应该是固定死的呀

网友:
途中的是双重关节,1固死的话舵机就转不动了,除非你用的是齿轮

网友:
应该是活动的

网友:
自己改是不是直接田宫一步到位

楼主:
锁死的,不然就成绕轴转了

网友:
那是球头跟球头帽 跟汽车的转向拉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