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请问用飞控来控制坦克必须改成双回中吗?

楼主(2019-01-01):
请问用乐迪、天地飞等飞控来遥控恒龙坦克,原来的油门摇杆必须改成回中吗

网友:
乐迪不知道,天地飞可以设置左右摇杆,我美国手飞固定翼,左手是油门方向,玩车船就设置反一下

网友:
摇杆设置

网友A:
同时按住第一个按钮和开机键,开机里有个摇杆设置

网友:
你接收是准备用灿烁的tk16吗?我看到有改富斯9通的,也想改个天地飞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住第一个按钮和开机键,开机里有个摇杆设置

不是左右手油门的问题,你用摇杆控制炮塔转向或俯仰不也得回中吗?左右手导过来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左右手油门的问题,你用摇杆控制炮塔转向或俯仰不也得回中吗?左右手导过来有什么用

有道理,没玩过坦克,炮塔俯仰可以用旋钮通道,不过这样通道设置会不会有点乱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没玩过坦克,炮塔俯仰可以用旋钮通道,不过这样通道设置会不会有点乱

旋钮通道怎么设置

网友:
摇杆必须双回中。同时也不必用tk16,只要有混控就行

网友:
还是双回中吧……,网上买个小配件,分分钟改手,注意塞那个小卡块,别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