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奥数题:翼载荷与升力的关系

楼主(2019-01-01):
翼载荷与升力的关系
   自编奥数题:
       一架波音737-800飞机以最大载重在无风的条件下起飞。起飞时,飞机的增升装置在全放下位,此时的机翼升力系数为1.6。
       已知:波音737-800飞机的最大翼载荷为500千克/平方米(重力加速度为9.8米/秒/秒)
            Fcy(翼面升力)=0.5×ρ(空气密度)×V2(速度的平方)*S(翼面积)*Cy(翼面升力系数)
            Fcx(翼面阻力)=0.5×ρ(空气密度)×V2(速度的平方)*S(翼面积)*Cx(翼面阻力系数)
                空气密度为1.293千克/立方米。
            波音738最大起飞质量78245千克。
            动力装置两台CFM56-7B27发动机,每台最大推力27300磅(1磅=0.453592千克)

      问1:此时飞机至少需要多大的速度才能离地?
      问2:此时飞机起飞从静止加速到离地至少需要多长的跑道?

所有数据和图片均来自于网络,以供大家娱乐和调侃!!

网友A:
主要是阻力随速度会变化,加速度也是一个变化值,应该要用积分来计算达到起飞速度的时间,然后根据时间
反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力随速度会变化,加速度也是一个变化值,应该要用积分来计算达到起飞速度的时间,然后根据时间
反 ...

是的,第二问条件不够无解,主要看孩子自己能不能发现问题提出质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力随速度会变化,加速度也是一个变化值,应该要用积分来计算达到起飞速度的时间,然后根据时间
反 ...

题目只提到翼面阻力,其实还有其他的阻力没有考虑,也没提阻力系数,所以说第二问没法算,谁要说算出来了就是吹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力随速度会变化,加速度也是一个变化值,应该要用积分来计算达到起飞速度的时间,然后根据时间
反 ...

不一定要用积分计算,也可以用动能定理计算,绕过积分运算。主要是条件不全,无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用积分计算,也可以用动能定理计算,绕过积分运算。主要是条件不全,无法计算。

如今的大多数家长不是只认奥数,不认航模吗?叫他们也知道知道航空知识有多深了,他们自认为是孩子瞎玩,其实那是他家的孩子连门都还没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今的大多数家长不是只认奥数,不认航模吗?叫他们也知道知道航空知识有多深了,他们自认为是孩子瞎玩, ...

家长本身就没认识航模,他们怎么知道航空知识有多深?甚至,他们连一些简单的物理知识可能也交回给老师了,社会上有人鼓吹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奥数可以为小孩升入好学校增加筹码,有学校看航模成绩吗?对于家长来讲,要为此赌一把还是奥数更实在

网友C:
上学时,突犮奇想,把弹射模型飞机的留空时间与飞机质量(重量),橡筋质量(重量),橡筋朿截面积和弹力等建立方程求解,为简化运算,还假设飞机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等都是恆量,就这样还成了一个微分方程,去求教老师,老师说边界条件不足所以无解,并且建议我先多做实验积累原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学时,突犮奇想,把弹射模型飞机的留空时间与飞机质量(重量),橡筋质量(重量),橡筋朿截面积和弹力等建立方程 ...

对呀,实际情况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