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黑屏原因求教

楼主(2019-01-01):
我的飞机刚通电会有图像,过几秒就黑屏,求教大神大概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排除,配置摄像头雨燕一代,殴母威图传,f3飞控,有个mini osd

网友A:
先看看电压稳不稳,再看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压稳不稳,再看图传

好的,我研究下,多谢

网友:
冷风吹图传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网友:
黑屏并非雪花说明图传正常,最有可能有故障的是MINIOSD,其次是摄像头,你可以摄像头直连图传试试。

网友B:
黑屏是osd有没有?

网友:
你是焊的还是塔式插针的,如果插针的最后打胶固定接头,震动造成松动很正常

网友C:
黑屏说明图传有信号,看看摄像头信号线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屏是osd有没有?

没有osd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屏说明图传有信号,看看摄像头信号线是不是接错了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