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换霍尔的问题!

楼主(2019-01-01):
这个电机钻子磁铁脱落照成霍尔烫上表面字迹不清,只有046字样,转动正常只是不能负载。已经换了三种不同的霍49e线性.3144单极.41F双极都显示错误!那位老铁用过缝纫机电机的给个型号我!

网友A:
电机霍尔用开关型的,不时用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霍尔用开关型的,不时用线性的。

单极,双极锁存霍尔已经换了两组无反应

网友B:
根据我知道的 说一下 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模型用的有感无刷动力如果配错相小油门启动会咔咔响 启动不了 电调发热  大油门直接烧电调mos管  非模型有感无刷动力如果配错相可以启动  但是启动声音大 振动也大 空载的时候控制器发热  带载会过流保护  如果电机霍尔坏了 一般会无感模式启动  如果能转无力检查一下是不是配错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知道的 说一下 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模型用的有感无刷动力如果配错相小油门启动会咔咔响 启动不了 电调 ...

我一直以为模型用的无刷电机都是无感的呢。

楼主:
有正确答案的说一下,或者拆过机的!

网友:
应该差不多都是高速开关型霍尔吧?只用过MT1401A

网友:
我以为霍尔放置的位置很重要,楼主是不是放对了。

网友C(2019-05-20):
报错的原因是hall的信号有相位竞争的现象,也就是两个霍尔同时打开了,原因估计是霍尔的灵敏度或者安装位置的差异,解决的办法是给霍尔通电,不接电机线,用手盘,万用表测量,调整位置到没有竞争的状态,要想效果最好,就要花点心思了,可以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错的原因是hall的信号有相位竞争的现象,也就是两个霍尔同时打开了,原因估计是霍尔的灵敏度或者安装位置 ...

哦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用的41F双极霍尔可能是焊接触点不牢固造成的接触不良,目前一起正常!谢谢

网友:
我的是这个。记得别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