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凤凰模拟器5.5怎么练吊机?

楼主(2019-01-01):
如题:怎么选择比较好的模型与设置参数,我现在直接选f3p去练,感觉升力很强,浮空力半天不掉下来,动作反应慢,与真实有点差距,是不是要参数的,请大神赐予我一两招!!!

网友A:
模拟器反应不是慢,而是快,玩完模拟器再玩真机都会觉得真机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反应不是慢,而是快,玩完模拟器再玩真机都会觉得真机迟钝

我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我模拟器半油门吊起来,它的姿态慢慢变的,我偶尔打一下就好了,感觉吊机不是这样的吧我把模型拉到百分二百大

网友B:
拉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太大了

怎么调参数,都是英语,不懂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太大了

30多油门还上爬~~~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凤凰模拟器,下面这个:

我感觉吊机很好联系啊,其实你可以试试油动的大飞机,很容易就吊机。小电动太飘忽了,没意思。 吊机你可以先往上垂直爬,再慢慢降低油门。稳到一定程度。再配合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
---------------------------------------------------
最适合中国爱好者的无人机模拟器了,好安装,全中文,飞行效果很逼真。穿越机什么的都有,还有很多固定翼和直升机等等。
抓紧下载,过些天可能就删除了。
此版本特点:一键安装,免设置。装完直接可以飞。 哪怕你系统组件丢失也没什么问题,此版本自带系统修复功能,安装过程中会修补操作系统,添加DX9组件。 总之是傻瓜版本,特别好使。飞机种类齐备,且含有所欲的四轴飞行器,穿越机,且含有自动稳定版本的四轴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J172jZR459oi7eexV_FKg提取码:w7f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凤凰模拟器,下面这个:

我感觉吊机很好联系啊,其实你可以试试油动的大飞机,很容易就吊机。 ...

谢谢了,我试一下!!!只是感觉真实性手感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凤凰模拟器,下面这个:

我感觉吊机很好联系啊,其实你可以试试油动的大飞机,很容易就吊机。 ...

可是真机都不这样的,很快掉,也不好控,而模拟器有点容易学,有点矛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真机都不这样的,很快掉,也不好控,而模拟器有点容易学,有点矛盾

大飞机,贵重,才需要反复练习模拟器吊机。

小电动飞机,反正耐摔又便宜,你直接找一个草地,低空练习即可,没必要模拟器。  尤其是EPP那种泡沫,百摔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飞机,贵重,才需要反复练习模拟器吊机。

小电动飞机,反正耐摔又便宜,你直接找一个草地,低空练习 ...

对,是练着没什么手感,只是我现在因上次捡飞机踩空骨折了,无聊想练下模拟器而已,谢谢兄弟了

网友D(2019-04-16):
凤凰模拟器里有一个扭力吊菜单,是练习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模拟器里有一个扭力吊菜单,是练习吊机的

谢谢了

网友:
模拟器吊机很容易,真机不会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凤凰模拟器,下面这个:

我感觉吊机很好联系啊,其实你可以试试油动的大飞机,很容易就吊机。 ...

这个是凤凰模拟器吗

网友:
吊不起来的葉鸟报道,同感,飞机总是左古摆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凤凰模拟器,下面这个:

我感觉吊机很好联系啊,其实你可以试试油动的大飞机,很容易就吊机。 ...

G4加密狗可以用吗

网友(2019-08-06):
现在我能吊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