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点降落老是弹跳,越降越差,百思不得其解,运动P51

楼主(2019-01-01):
前段时间降落非常完美,以绝对柔和的姿态接地滑行,100分,偶尔也有几个降落不怎样的,总体良好
后续看了一些关于完美降落的一堆理论方法,最近降落非常糟糕,连着30个起落个个弹跳,可能学的理论知识出问题了
我的手法是,快接地了(2-3米高度),拉出一个明显仰角,然后缓缓收油让飞机缓缓掉高(油门始终不关完),仰角姿态保持不变避免降落拿大顶。可是每次降落都弹跳,弹一次,2次,3次都有(弹跳时候也没把油门关完,避免失速),主起落架无变形。落地后我也是一直微拉升降舵的(说这个好处是能把机头抬起来,避免拿大顶,同时把尾巴压下去,让后轮尽快接地控制方向,又能起到空气刹车作用,减少落地滑行距离  )
一开始以为是接地时速度太低导致(这个速度能弹2-3次,主起落架无变形),后续改良手法,速度提升一个等级降落(仰角姿态不变),这个手法测试几次,弹一次后他就滑行(仰角滑行,后轮快速接地了,并且很快停止滑行,飞机有些侧滑,横行漂移,拉着升降舵,刹车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避免滑行太远撞马路牙子)
希望高手来一套完整的后三降落手法

楼主:
再加一句,有一次降落,失手一次,飞机降落对着自己撞过来,我赶紧往后躲,同时收了油门(本能反应应该还是拉了点仰角没放),飞机应该是失速,落地没弹跳,直接拿大顶,这个另当别论。因为今天风有点大,我为了保证稳定航线,避免姿态大修正,尽管朝着自己撞来,也没大修姿态,而是让飞机姿态不变,我姿态大变的方式,离地一米直接关油,可见后三逆风离地一米直接关油就是失速命运

网友A:
教你一个办法降落后三点起落架的飞机。步骤如下:
进入降落航线,转弯入弯开始减速至30%油门,出弯对准跑到后减速至10%油门,控制高度在10-20米左右,下降速率控制在1米/秒,在距离地面大约1米以下时拉平机身,在前轮触地前,高度只有0.5米左右是打一点点副翼目的是让一只前轮先触地,这样绝对不弹不跳!前三点的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后面的双轮在下降速度和降落速度都配合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让一只轮子先触地可以有效防止蛙跳。
你可以看我的降落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速度过快也会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加一句,有一次降落,失手一次,飞机降落对着自己撞过来,我赶紧往后躲,同时收了油门(本能反应应该还是 ...

平稳降落:1.首先要保证飞机早早地就要对准跑道,要是到快落地时还在调整航向,那一定会跌跌撞撞。2.飞机在落地前一定要平或稍抬头。3.飞机下沉速度要小,在接地前理论下沉速度应为0。第2条和第3条常常不能同时保证,我在刚开始练降落时常常会在接地前把机头拉得较高,这样一来,既便是有较大的油门,飞机也还是会失速,最终会bia到地面上,如果这个跌落的高度较大就会跳得严重,如果这个高度较小,跳得就不严重,甚至不跳。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不跳呢?自我感觉是贴地平飞的那一段越低且维持的时间越长就越不会跳。

网友:
注意下降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办法降落后三点起落架的飞机。步骤如下:
进入降落航线,转弯入弯开始减速至30%油门,出弯对准跑 ...

此方法我也在用,后三点的机子这样能有效避免操作不精准的情况下弹跳。。。幅度不要过大,一边接地顺势摆正,
我这也是看老外视频后尝试的,效果不错

楼主:
好像说白了弹跳就是由于下沉率太高,有风的日子本来忽上忽下,下沉率好难控制

网友:
我不拉仰角降会降的很舒服,拉仰角了下降率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办法降落后三点起落架的飞机。步骤如下:
进入降落航线,转弯入弯开始减速至30%油门,出弯对准跑 ...

入弯出弯的油门应该是个人习惯,机型,风力综合因素,如果逆风大风的话30油门入弯估计都会失速。我习惯80油门入弯,这样不管什么风都不会失速,出弯油门根据风力,最近倒霉天都是大风,所以出弯油门估计也有50,慢慢收油或者高空先关油几秒,或者在高空先压点升降舵让飞机先快速掉高。飞机在200米外转弯,然后发现快到跟前了飞机还有几米高度下不来,所以最后的下沉率有点急。先总结,下次飞行去实践提前收油确保飞机在身前远处就贴地了。今天快天黑降了2次都是已到身后,还有一米高度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B:
我之前飞甲醇P51也是。因为原来涵道电动飞的比较多,习惯性收光油门慢慢飘,接近地面了拉一个仰角出来慢慢着地,很稳。
但这个P51每次都会跳,首先是水平尾翼在降落的时候还是比较灵活(虽然调了曲线)。其次是一旦没拉好弹一下,这个仰角就会让飞机有一个升力,能够弹起来继续飞行一段导致没法平稳着地。
后来听了别人的建议,降落的时候带一点动力保证速度,然后着地仰角尽量小,最好是平着下来,一来水平尾翼舵面好操控,二来就算弹了一下飞机也不会弹得很高,小小弹一点,第二下还是能平稳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飞甲醇P51也是。因为原来涵道电动飞的比较多,习惯性收光油门慢慢飘,接近地面了拉一个仰角出来慢慢 ...

核心意思就是带动力降落,拉平

网友:
你这个降法,-t0时稍微加点油门,消掉下沉速度就不会在接地后反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意思就是带动力降落,拉平

对 仰角尽量小

网友:
着地速度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