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和精灵4穿越机

楼主(2019-01-01):
支持精灵3和精灵4电机机架。试装一下,慢慢更新,
精灵4原装桨和电机,最大就9.4寸。

网友:
这桨叶离得太近了,不行的。机架定制的?

网友A:
桨间距有公式算的,你这样肯定抖

网友:
这就是论坛那个用御电机的机架吧,这样虽说巡航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操控性能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B:
这样得用大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间距有公式算的,你这样肯定抖

求公式,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得用大点的电池

4s的最好,3000mah以上起码

网友A:
公式有点复杂,但看过一篇文章,干涉小到可以忽略的距离大概等于桨长度的十分之一

网友:
电机外斜一点?几度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远航了!

楼主:
做了一个简单分析,在400N的垂直力作用在两个对边的机臂上,另外两边的机臂固定,机臂采用螺钉螺母链接,整体分析,视频的变形和应变为了看起来直观放大了有300倍,实际值在视频右上角,变形量单位是mm,应变单位是pa,即N/平方米。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做个更精细的分析。希望能对比下,看看分析的准确性。材料特性采用了厂家给定参数,有需要数模和残料可以找我。
板子是2mm,机臂是5mm。钉子M3。

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应力主要集中在碳板夹机臂的地方,相当于悬臂梁的支点,所以等直的悬臂梁是不合理,最好在那个地方加宽一点,到后面再收窄。

后期再对一些减重空进行分析,看看大家哪里开孔好,哪里开孔会损失结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有点复杂,但看过一篇文章,干涉小到可以忽略的距离大概等于桨长度的十分之一

主要是桨近了,影响多大,比如现在的距离怎么估算影响,如果影响小于5%其实也可以忽略,专业级的可能算的很精确。玩家级的肯定会放宽

楼主:
嗯,咸鱼直接搜 支持大疆精灵4机架

网友:
大疆本身的桨间距就很少,那个距离小了有什么问题,我的穿越机桨尖距离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