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暴力3寸装机帖 | 猛得不要不要的

楼主(2019-01-01):
大家好,我是itwolf,穿越机爱好者一枚,好久没有写帖子了,闲置的几个机架确实看不下去了,趁着双十一大家都搞活动又整了点配件,拿出来折腾一下,也希望这篇文章能给那些新手朋友们些许帮助!天下模友是一家,相亲相爱一起耍!大神就可以忽略了~~~~~

配件            型号及备注

机架          BCROW黑鸦 145mm
电机          iFlight 1408S 4300KV
飞塔          iFlight SucceX F4 35A 2-6S
电池          自组 6S 850mAh
摄像头       RunCam Micro Swift2 微雨燕
接收机       FUTABA E2008 来自众泰模型
螺旋桨       乾丰 GEMFAN 3028 三叶桨

特别说明:
机架:去年买的这个机架,145mm轴距,但是是30.5mm的安装孔,所以配了一个翼飞的20转30.5的打印件,这机架整体感觉比较变态,摄像头只能安装19mm宽的。

电机:这电机用手转起来,哒哒哒的响声能受到磁钢强大的力量,手感很好,相信6S动力飞起来,肯定也是猛得不要不要的。

飞塔:笔者比较喜欢用飞塔,因为我喜欢简洁的装机,不太喜欢太繁琐的装机过程,之前用过黑蚁的小塔,这次到手的是翼飞6S 35A的小飞塔,可以说这将会是个更暴力的主。

写给新手的话:
既然喜欢,你肯定是需要一套适合自己的工具及常用辅材这其中包括:电烙铁(60W为宜,因为瓦数太小焊接电源线的时候会让你很**!)、万用表、内六角螺丝刀、常用尺寸的螺丝(5寸机主要是以M3为主,3寸机主要是M2,机架主要是M3)、热缩管、线材(这里讲的线主要是以超软硅胶线为主,通常用AWG来表示大小,平衡头22AWG、5寸机电源12AWG、电机20AWG、常用的端子插头30或28AWG等,胶枪、胶棒、斜口钳、扎带、尖嘴钳、剪刀、美工刀、电池捆绑带等,还有很多,要善于观察,配件齐全装机过程会更轻松,缺什么再去买什么,等得太苦……

在作好所有准备之前请您不要安装螺旋桨!!!

起飞前请保持认真检查的习惯!

涉及到插头的地方,请用一点点热熔胶简单粘一下!

任何时候请注意正负极,电池请捆紧!

不管在哪里飞,请不要**!也别作死!

如果真的是新手,飞行时请远离人群!

1、安装飞塔
笔者在安装时都喜欢先将飞塔组装好,因为飞塔上几乎只焊接电源和电机,其它都是可以以插头的方式连接,所以完全可以先将飞塔先组装好,因为是用了20转30.5的打印件,于是在安装过程中完全可以脱离机架。翼飞在三层间隔之间采用了打印件加O圈的方式,至于和黑蚁的铝件相比,在我看来任者见任智者见智罢了。

在最底加了一个0.5mm的垫片,这个垫片还是在当年解决黑蚁飞塔层高不够的时候买的,现在了然也派上用场了,增加垫片,是为了增加更多的空间更好散热,也能更好的保护电调。

感觉就像垒积木一样,很快就可以装好,但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每一层的松紧度适中就好不宜太紧也不能过松,这个是需要自己去感觉。

2、安装电机
安装电机需要注意的是:底座固定螺丝长短的问题,此款电机底坐厚2mm,机臂厚4mm,所以需要的螺丝就为M2*6,M2表示螺纹,6表示长度6mm,以前我在安装2205电机的时候因为螺丝过长顶到线圈,最后导致电机烧掉,所以在安装前请确定所需螺丝长度;再者就是1408电机采用的是M2的小螺纹,在拧紧的时候适当就好,过于用力有可能会损坏螺纹!

3、安装飞塔与焊接电机
将飞塔安装到机架上,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分清前后!

由于加了转接打印件,电机线总感觉不太好打理,经过仔细比对确定方案后,于是将机臂穿上热缩管开始焊接。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完全明确如果排线之前请不要轻易将电机的电线剪掉,长了还好,如果短了再接会显得很麻烦也很浪费时间。

开始焊接了,从打印件底部出线,好像还比较美观,在作一些很比较精细的活的时候,都会用到镊子及夹具,焊接的美观与否与烙铁、焊锡丝、助焊剂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焊接技术也是必要的。

4、制作BB响
因为经常是一个人飞,所以完全有必要安装一个BB响,先通过飞控接线图,明确了针脚之后开始制作,下图中BUZZER表示蜂鸣器的意思,正负极问题可分可不分!更多于接线图及相关说明请参考翼飞官方店铺。

下图是早些年购买的一些蜂鸣器,用在穿越机上做BB响再合适不过了,准备一根1mm4pin端子插头,拆掉多余的线,保留5V和BZ-,焊接到蜂鸣器上,一个属于穿越机的BB响就做好了,这种蜂鸣器一元钱一个,所以完全可以自己制作。

5、安装摄像头
摄像头安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端子插头,1.25mm3pin(摄像头端)-1mm4pin(飞控端),一般在配件里都有赠送此连接线,但是都比较长,而我喜欢的就是恰到好处,不长不短,所以在这里动手做一条。摄像头有3条线:红+5V、黑GND、黄Video信号线(建议用这三种颜色一是行业标准二是便于区分)线材我们选择30AWG,做这个活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如果平常用得少,还是剪线焊接为宜,不推荐自己做。

6、安装遥控接收机
由于这机架做得比较变态,再加上用了转接打印件空间更小,翼飞的接收机刚好放不进去,于是换了一个稍微小点的FutabaE2008,比对好位置确定包需要线的长度,没有太适合的位置安装了,直接胶枪走起。穿越机通常用到S.BUS接收机,三条线、红+5V、黑GND、白S信号线。

两款接收机对比,翼飞的可能更适合5寸或5寸以上的机器。

7改装电池
翼飞这款飞塔之所以入手是因为完美支持6S,笔者也是一个很执着的的人,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他4S用的!!但是手上没有6S电池,所以只有把4S杀了,做一个大的!关于电池的相关信息及线路接法可以在网上搜索答案,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8、改装机架
在前面说了,这机架很变态,我所说的变态就是设计不太合理,总要让我对他动刀子!!!飞塔上面已经装不下任何东西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地方挂电池,发现机架底部有一块可以利用的空间,但是要把机臂剪掉一截!我个人认为,这么轻的机架,并不会影响到他的稳定性,如果真是炸得厉害了,机臂肯定还是要断的。

至此,电池终于可以可以捆在下面了!

9、装机完成(晒图)

10、装机总结
此帖到此也结近尾声了,由于天气恶劣简单试飞了一下,起飞重量达308克,这个重量可能太重了,但是飞起来感觉还是非常不多错,很暴力!当然此篇文章也有不太合理之处,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希望广大穿越机爱好者能提出宝贵的意见,共同的探讨学习,此帖大致总结如下:

1、不应该安装转接打印件,如果改良此处,在机臂改装之后,可以将底板加钻20*20的安装孔,这样一来拆除打印件,可以减轻5克左右。

2、电源线好像可以再细点,再换成XT30插头,线还可以再短一还点。

3、电池是用的4S850mAh改装成6s的,重量达150克,可考虑更换6S550mAh或4S650mAh。

4、全文总共2532个字,配图34张,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欢迎点赞喔,如有疑问欢迎跟帖,有跟必回!!!

在下一篇将总结一下装机中常见的问题,及地面站的常规操作,敬请期待,紧急情况可加wx: beaucorps 私我,只限穿越机技术类。

楼主:
感谢加精,我一定会多发帖子。多拉人下水。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回复

网友:
很执着的6s.小鸡

网友:
这是要飞进太空的节奏

网友A:
我的天! 我的4s 还没飞利索,都到6s啦

求lz 压线钳的链接,我买了好几把,都不合适,压不出漂亮的线,这个能压平衡头那样的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 我的4s 还没飞利索,都到6s啦

求lz 压线钳的链接,我买了好几把,都不合适,压不出漂亮的线, ...

端子压线钳,需要买1mm  1.25mm 的,平衡头需要2.54的压线钳,加我wx发你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端子压线钳,需要买1mm  1.25mm 的,平衡头需要2.54的压线钳,加我wx发你连接

感谢大佬,麻烦发下你微信号

网友B:
视频视频,发出来感受一下

网友C:
这装机真的perfect

网友:
同求压线钳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子压线钳,需要买1mm  1.25mm 的,平衡头需要2.54的压线钳,加我wx发你连接

同求端子压线钳

网友:
只能说4300KV还上6S就是在要了这个电机的命。现在是冬天。夏天是否有命就很难说了,撇开漆包线承受能力,4300X22V这个转速就不是轴承能承受的,包括进口轴承。

网友:
我的想法跟楼上一样,

网友:
求压线钳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麻烦发下你微信号

beaucor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视频,发出来感受一下

这些天下雪,没得飞,天气好点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装机真的perfect

谢谢夸奖,

网友D:
感觉k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E:
东西是好东西,但缺点也不少,飞塔减震,胶圈不是用在层间的螺丝上,应该是隔开板与螺丝。电池不是这样随意组装的,因为每个电池的内阻不同,这样装水桶效应明显。恕我直说,扫你的雅兴了。

网友F:
装的不错,但30.5的飞控你装20的,没有按设计者的设计去做,觉得不合理也就正常了

网友:
非常精致的装机

网友G:
接收机和bb响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和bb响是怎么固定的?

BB响做好了没有安装,如果要安装的话只能胶粘了,接收机,宽度18mm放在了20*20的螺柱中间。热熔胶粘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是好东西,但缺点也不少,飞塔减震,胶圈不是用在层间的螺丝上,应该是隔开板与螺丝。电池不是这样随意 ...

您好,我看完了你的18个主题,好像没什么与穿越有关的,有看到一个空心杯,还有一个直机。1、飞塔上面中间的打印件是塑料柱,层间也没有螺丝;
2、还有电池组装只是测试,机器还没有怎么飞,而且最后测试的内容我还没有写出来。用的也是即将退役的电池,平常自组电池也很正常,感谢你提出宝贵的意见。
帖子写出来就是让大家共同讨论与提出意见,文章结尾可能你没注意到,我也写了存在问题,另外给您附上电池内阻,虽然不是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的不错,但30.5的飞控你装20的,没有按设计者的设计去做,觉得不合理也就正常了

准备开钻了。直接上塔,把打印件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kv是不是太高了

声音挺好听的,感觉还算合适吧,不能说随便暴力骚操作,偶尔一下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H:
电池是我一直不敢乱改的恶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是我一直不敢乱改的恶魔

尝试一下就对了(^^)

网友E:
看你电池的 焊锡,明显烙铁功率不足。我老挑你的毛刺,你恨死我了吧。

网友:
这是要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电池的 焊锡,明显烙铁功率不足。我老挑你的毛刺,你恨死我了吧。

买不起好的锡丝。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塔,一样的电机,只不过我买的1408s 4s版本的,因为6s实在吼不住,怕买来了用4s动力没力,这个电机安装桨也有点不太习惯,得用3孔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