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程:通过F4飞控调图传频道和功率,以及飞控的PID及RATE教程。飘飘作品。

楼主(2019-01-02):
         穿越机的发展真心快,不过新入穿越队伍的新手也不计其数,各种问题也五花八门。最近不断有各种模友问F4的OSD调参问题,回答无数次,索性开个贴作为教程。故此贴的来由原因就是这样。
         目前淘宝上销量最大的穿越飞控应该就是omnibus F4V3, RMB 70~90不等的价格,内置OSD和气压计(气压计在inav上很重要),调参方便。所以本贴就以这款飞控作为模板。市面上已经越来越多的穿越机图传支持smartaudio调参控制功能,
        例如熊猫5804 V2 (使用肥鲨IRC的通讯协议)

       例如EWRF的 E709TM3 (使用黑羊TBS的通讯协议)这款图传带加锁功能,默认是加锁状态25mw,解锁操作是长按C键不放并插电,24秒后指示灯变蓝色,即为解锁状态,与淘宝各种介绍说明书不一致。

例如RUSH TANK (使用黑羊TBS的通讯协议)

还有TBS团队的黑羊图传(当然使用自家的TBS通讯协议)

       除了以上常见品牌产品,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产品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图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通过F4飞控的OSD界面进行图传参数调整(图传功率,图传频率),通过smartaudio线与飞控的一个空余的TX口连接即可,接线简单。
       我们来看看omnibus F4V3飞控我们该接到哪里

         图标标记得很清晰,omnibus F4V3飞控只有uart1、 uart3 、uart6  3个扩展端口,常用的SBUS接收机会直接占用uart 6接口,故图传的smartaudio线可以接到飞控的uart1 TX  或者 uart3 TX  。然后在飞控的betaflight 调参页面在对应的端口选择对应协议的通讯

         本图片使用的是matek F4 AIO飞控,拥有完整的uart 1~5个端口,我在这台机上把smartaudio线接到 uart5端口的TX上,我的图传是EWRF的 E709TM3,所以我选择了TBS黑羊的通讯协议,点击保存即可。
         完成装机和接线,当然,飞控的基本设置也要设置好,不懂的话请翻看我前面发过的几个教程贴,这里就不重复说明了,强调一点,穿越解锁使用AUX通道控制一键解锁,不使用掰杆解锁,至于为什么,请向其他飞穿越的模友问一下吧。
        常用的遥控手法为左手油门的美国手和右手油门的日本手。机器通电后,进入正常的等待解锁飞行界面。每个人的设置不一样,不贴图了,自己脑补。

这张图已经很清晰的告诉各位如何在电机锁定状态下通过摇杆操作进入飞控的OSD界面。
美国手,油门居中,方向打满左不放,俯仰推到最高。即可进入OSD界面
日本手,油门居中,左手摇杆直接推到左上角。即可进入OSD界面。
以上操作首先是确定各个通道的方向是正确无误的。

全英文界面,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中文。不想回答!!!界面的字体与飞控OSD在Betaflight软件中OSD的字体有关,默认字体很小。
俯仰通道进行上下选择,横滚左右进行下一步,确认,后退。

选择第二个 FEATURES  确认,就进入外接设备设置页面,直接选择VTX SA  ,简单理解就是Video TX smartaudio,  进入图传调参界面。

里面看已经很直观了,第一排直接显示当前的图传频道(E3 5665),图传功率(200mw)
选择BAND 改变图传的大频段(这个词我只能这么理解)
选择CHAN改变对应的大频段里面的8个小频道。
调整完频率,FREQ就会显示你说选择的频段及频道对应的图传频率。
POWER是调整图传的功率,25mw 200mw  500mw  800mw………………就看你图传怎么支持了,不多说
设置完,选择SET…………

选择YES,此时图传自动调整到最新设定的频率,你的屏幕和眼镜需要重新搜索新频率。

完成图传的频率和功率设置,下面简单介绍飞控的PID和RATE设置。
退回到飞控OSD的主页面,选择PROFILE进入飞控设置页面

      第一个PID的套餐设置,不用管,选第二个  PID  确认

这个页面就很清晰的看到 横滚 ROLL   俯仰  PITCH   方向 YAW   三个通道的完整PIDF参数,具体参数怎么调,请参考论坛中各种PID设置的教程贴。

设置完PID 选择最后一项 BACK,退出PID调整页面。

选择第六个RATE设置页面,这个主要是设置飞行控制的手感操控灵敏度问题,

RC R RATE就是 横滚通道ROLL的RATE值,
RC P RATE就是 俯仰通道PITCH的RATE值,
RC Y RATE就是 方向通道YAW的RATE值,
ROLL SUPER就是横滚通道ROLL的 SUPER RATE值,
PITCH SUPER就是俯仰通道PITCH的 SUPER RATE值,
YAW SUPER就是方向通道YAW的 SUPER RATE值,

至于RATE和SUER RATE值该怎么调,请参考论坛里对应调整这些参数的教程贴。

调整好RATE和SUPER RATE  还是要选择最下面一项 BACK返回

调整完飞控的PID参数和RATE参数,最后回到主页面,当然是选择SAVE .EXIT  保存并退出,对前面的调整的PID参数和RATE参数进行保存。选择EXIT则是放弃保存,选择SAVE.REBOOT则是保存并重启飞控。

OK,通过OSD调整飞控的PID和RATE参数,以及调整图传的功率及频率操作详细说明就到此结束。穿越机看似复杂,其实了解了,也不难。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顶飘飘老师

网友:
很好的教程,通俗易懂。楼主辛苦啦!

网友:
飘飘真棒

网友:
只要认真学习;其实它并不难,航模的本身在于折腾,敢想,敢做,并不是一味的到手飞,谢谢楼主,楼主辛苦了

网友:
跟着大神一路学习

网友:
tramp hv那个图传咋用。

网友A:
调频跟在图传上面按键调是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跟在图传上面按键调是不是一个东西

是的  osd调好的结果  与按键调是一个概念

网友:
为什么我的是进 vtx tr里面才有调频率的那些选项?

网友:
好贴,及时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只是我现在用的图传不支持这个功能,foxxer的那个小图传。

网友B:
开门!我到你家了~帮我装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门!我到你家了~帮我装机!

赔我板蓝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赔我板蓝根

两杯二锅头管好!

网友:
飘飘又一力作,顶!

网友D:
sbus不是接最左边那排的第一行那3个点吗?tx6通是干啥的。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sbus不是接最左边那排的第一行那3个点吗?tx6通是干啥的。求指导

在BF里面,接收机默认要占用uart6端口,至于TX6的端口的作用,估计原版图纸想的是不一定接收机接在SBUS口上,而是接到其他uart口上,所以,TX6还是预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F里面,接收机默认要占用uart6端口,至于TX6的端口的作用,估计原版图纸想的是不一定接收机接在SBUS口 ...

那是不是tx6也能接sbus

网友:
多谢大神答疑解惑,拜服!

网友E:
omnibus F4V3的uart1给GPS占了啊,看来只能装uart3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omnibus F4V3的uart1给GPS占了啊,看来只能装uart3上了。

uart1接gps的tx 和rx  uart3接罗盘的scl和sda  飞控上都有标注的

网友(2019-02-21):
很详细,感谢,pid具体怎么调节

网友:
感谢飘飘老师分享

网友:
请问下那个osd字体怎么选?像你说的默认的太小了。。我试着换了一下其他字体,因为也没看到字体大小的选择,或是操作没对,没有达到调大字体的效果。

网友:
我想知道黑羊图传第一次使用需不需要解锁

网友:
真心学到了 有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uart1接gps的tx 和rx  uart3接罗盘的scl和sda  飞控上都有标注的

inav固件的uart3接罗盘  的话那图传调参接那个接口?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G(2019-05-03):
萌新问下rush图传如何用上面的两个按键调功率?以及用不用每次开机都调一遍?

网友:
规划局非官方的韩国人钛白粉成功过

楼主(2019-07-23):
引用 网友G:
萌新问下rush图传如何用上面的两个按键调功率?以及用不用每次开机都调一遍?

有smartaudio功能为何还用按键来设置图传呢?按键又麻烦又需要看对照表

网友:
黑羊图传准备弄一套。

网友:
谢谢,昨晚试了成功了

网友:
请教一下,我的图传功率支持25-200调节,但是我每次改完保存就回来看还是25,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H:
为什么我的进入了VTX SA和你的菜单不一样,进入VTX  TR是和你的菜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的进入了VTX SA和你的菜单不一样,进入VTX  TR是和你的菜单一样?

肥鲨协议的话  是在TA那里调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F:
inav固件的uart3接罗盘  的话那图传调参接那个接口?

我也想知道,请问你是怎样接的?如果是r-xsr接收机,s.port接哪个口?一直找不到吖,我是f4v3

网友:
直接用遥控器调osd方便很多

网友(2020-01-02):
学习了,真不错,我的osd调参界面总是出不来,琢磨琢磨

网友:
最新款的黑羊unify 1w+款调不了,求指教

网友:
学习了 支持多出穿越新手教程 刚入穿越 懵逼中摸索。。。

网友I(2020-03-09):
iNav也能用这个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iNav也能用这个调参吗?

inav有inav的软件  和bf不通用  调参理念有些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inav有inav的软件  和bf不通用  调参理念有些差异

我是想问,这个图传远程调参功能也能在iNav固件上用!调PID参数!

网友:
一下就简单易懂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