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元旦装新机(f3p)

楼主(2019-01-02):
帖子会在随时更新,图片在下面👇

楼主:
首先拼接机身。

楼主:
等机身晾干后装下机身,并保持垂直,最好用专门的夹子(没有夹子的话可以用有直角的瓶瓶罐罐支撑)。

楼主:
用碳杆加固,支撑机翼。

楼主:
安装副翼舵面,用碳杆加强。

楼主:
用合叶把副翼连上。

楼主:
装舵机,线要放在同侧。

楼主:
加强平尾,有的机子会自带加强片,而有的不会,我这架就没有,所以最好自制一个,我用的是配件包装电机架的纤维片,然后裁的。

楼主:
用碳杆把下机身加强,

楼主:
一定要把机身碳杆黏在同一个位置,而且要露出一点头,这样比较结实

楼主:
确认遥控器微调到零后,通电确认舵机归正。

楼主:
安装舵角,连接副翼舵机和舵面

楼主:
装上机身。

楼主:
用碳杆简单的垂尾和机身

楼主:
机身差不多就这样了

楼主:
用细线连接升降舵舵和方向舵,一般f3p用的是线拉,这样既能减轻重量,又能保证舵量相同,保证了飞机机动性。

楼主:
安装起落架。ps:为了减重我没加装轮子,平时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