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良 | 电调是否虚标?大通DIATONE 曼巴40A飞塔开箱及装机。

楼主(2019-01-02):
「引」

大家好!
依旧是我、那个纯纯的新手小白
没错~我是观良
这是我在论坛的第四篇帖子
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
拖延癌晚期的我今天终于来交作业了
2018已经结束了~
我入坑穿越机也整整一年时间了
但是和是当初那个赤子之心的我一样
我依旧飞的很菜,什么也不会~
但是愿2018年所有的遗憾都成为2019年一切的铺垫!
属于你的,终将会得到!

「开箱」

这次开箱的产品是Diatone的40A飞塔
直接上图~边看边聊!

大通的电子产品均为旗下MANBA(曼巴)品牌
这个logo很多兄弟都说是羊头
其实曼巴是一种蛇啊~
曼巴蛇的特性就是行动迅速,凶猛
和奇电子产品的性能相得益彰
想想还是比较贴切的~

盒子背面是飞塔的参数
写的也是非常详细了~
直接看图就知道了
所有性能参数一目了然
飞控自带16MB闪存无需插卡
对于调参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盒内包装用海绵做了填充保证了运输中的安全~
飞控的整体感觉看起来很好
我个人做喜欢的还是将MPU中置的设计
看起来感觉非常规整
USB也是在一侧正中
飞控右下还有一个曼巴的标志
说实话我挺想在上面搪一层锡的~

底层为电源线、XT60头、电容、排线
虽然电源线看着比较短
但是基本上能满足大部分机型的需要了
额外赠送的排线也很不错
表示非常喜欢
两层之间用飞塔说明书间隔开了
防止运输途中互相摩擦
这样的包装方式还是很贴心的!

附赠电容为SANYO 35v 470微法
应该算是标准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了
如果需要在超过4s或更高的电压下工作的话
还是推荐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对于4s动力来说,这个电容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你了!

飞控板看起来非常整洁紧凑
左上摄像头焊盘和蜂鸣器焊盘
右侧接图传和LED
由于大通搭配图传一直使用5v图传
因此图传仅预留5V供电
如果需要搭配高压图传的话
需要在电源取电
下方接口可以连接GPS或其他设备
UART3被图传占用 UART1被接收机占用
因此只能使用TX6 RX6
左侧有SCL SDA接口完全胜任远航机的需求
左侧上方为接收机焊盘

扣过来看一线电调底层
厂家还有一个贴纸
明确每条线的定义
包括每个电调的需要
以及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
甚至包括了电调固件的参数
焊盘除主电源非双面外
电机的12个焊盘均为双面

电调正面及飞控背面如图
可以看到左侧飞控排线位置
预留了信号线焊盘方便
方便连接分体电调及其他四合一电调
电调的MOS自己看
反正我感觉这个管子要是想拉爆是需要点能力的
所以是否虚标一目了然啊!
电调上印制了四个电机的序号
电源焊盘在尾部
足够焊接12号线外加电容了
开箱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第一印象已经足够让我心生喜爱了
这样的做工和品质
用起来肯定不会差的

「装机」

飞塔研究完毕之后就开始装机了
装机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我第一步是把电调的贴纸撕下来!

撕下来之后就是准备焊接电机到电调
我已经把电机都安装好了~机等着焊接了!
先拍个合影

为了配色一致
我没有使用原装的红黑电源线
而是依照长度换了一套和电机线一样的橙色电源线
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由于是上置电池鸡架
所以我打算电源线尾置侧出
所以电源线预留了一长一短
方便侧面出线
由于换了同色电源线
所以极性一定不要弄反
不然就等着电打火吧!

电调就这样焊接吧~线没剪好~
反正焊上能用
焊工比较垃圾、也没用洗板水洗
所以就这样算了吧、毕竟着急出去试飞
由于进入冬季,尼龙螺柱不可靠
对于我这种主攻炸鸡的选手
还是乖乖的使用贯穿螺栓固定

接收机使用黑羊NANO搭配T形天线
接收机出线为5V红 GND黑 CH1黄 CH2白

图传系统选择黑羊5v图传
搭配30.5mm的LC板
天线选择棒棒糖天线
接收和图传都已经焊好线也包好热缩管
所以直接焊接就可以了

焊接之前将接收和图传固定鸡架尾部
接收天线使用打印件固定在鸡架末端
图传架起留出接收机和天线走线空间

由于空间比较紧凑
接收和图传的线全部走飞控下面
焊接了一个绿豆蝇电容
纯属为了骚气

图传接收焊接完毕后将飞控翻转
正面焊接摄像头线以及蜂鸣器
最后插上排线
焊接工作基本就完结了

本来是想安装一个卡录板
但是想想也没什么必要
尽管底板预留了安装20mm的安装孔位
但是高清卡录延迟大
卡录板录出来不好看
最终决定用普通摄像头带狗拍摄比较实际

摄像头也是纠结了好一番
反正都是插接
那个骚气用哪个

最后还是打算使用同色系
这样看起来比较协调
安装好摄像头后安装狗座
所有铝柱都安装到位就可以扣上板了

最后定妆照!
整机安装完毕
搭配上曼巴飞塔
整机看起来精神利落
调试方面就不多说了
装机贴也就到此结束了

「结语」

整个装机就到此为止
因为能力和水平问题
装机肯定有不完美之处
欢迎各位来喷
你喷我就当看不到~
此次装机的鸡架为大通暴君鸡架
目前国内还未销售,比较遗憾。
但是本月中下旬大通官方会有一次年底清仓活动
活动中会有很多国内未发售机型
包括这款暴君,但是具体数量未知
欢迎大家关注大通官方消息和群
在此不多说,看自己能耐吧!

我叫观良
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
最后感谢大通提供的设备!
祝愿大家2019开年大吉
“猪”事顺利!

网友:
好骚好骚

楼主:
我擦~这么快~

网友:
电调负极焊盘小心掉 我买了两套 装机以后第二天自己就掉了。

网友:
焊点真圆润  赞

网友:
什么机架?电源线用的14AWG么?

网友A:
光看电调电机焊盘有一个基本要和尼龙柱干涉了这一点。我个人是不会购买的。飞控MPU中间看起来整洁,但是陀螺仪中间才是相对更合理的布局。不过起码从照片来看,贴片和PCB还是比较精美的,质量应该不错。电机线焊盘真是让强迫症很**。不仅焊接尼龙柱会干涉,而且很丑

网友:
飞控看起来不错,但是电调这个布板。。。。还有就是楼主让我们看管子就说这没有虚标,还是楼主自己感觉不会虚标??  感觉没有任何说服力啊

网友:
看了一下价格不错,但设计得的确过于紧凑了

网友B:

我也組了一台,曼巴40A飛塔除了電源接口小了點,其他啥也沒缺,重點是還可直上6S電。

网友C:
看着装机,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組了一台,曼巴40A飛塔除了電源接口小了點,其他啥也沒缺,重點是還可直上6S電。

装的真6,6s不敢尝试,是在凶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装机,是新手?

对啊~新手~停留在理论和焊接的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装机,是新手?

估计你是看他电机线看出来的吧,哈哈,

网友:
黑羊图传需要7v是不是要从电源接

网友(2019-02-03):
我有两套mini飞塔20a的,两个电调又问题,一给4好电调mos管烧两个,一个电源接口上电冒火,短路,这个和曼巴比较匹配,有毒

网友D:
群里一哥们稍微一炸机焊盘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装机,是新手?

开篇就说了~我是新手~大神您上一个您的装机来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里一哥们稍微一炸机焊盘就掉了

焊接基础不行是不可以的~温度时间散热都要掌握好

网友E:
我的飞控 sbus led焊盘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控 sbus led焊盘掉了

这边好几个都是掉焊盘  太脆弱

网友:
大通的东西便宜实惠,但有些方面还需要改进,比如套机飞塔的安装,很不人性化,稍不留神就会掉螺丝和垫片。然后,电调还烧过一次,返修店家说是垫片留在里面造成电调短路,好吧我反正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边好几个都是掉焊盘  太脆弱

别吓我,我刚买几天

网友:
大年二十九装机飞了2天炸了,人为炸,请问有售后吗?有付费维修吗?

网友F(2019-05-13):
求问大神,曼巴飞天该刷哪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问大神,曼巴飞天该刷哪个版本的固件?

哥~用FURYF4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用FURYF4OSD

谢谢老板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A:
光看电调电机焊盘有一个基本要和尼龙柱干涉了这一点。我个人是不会购买的。飞控MPU中间看起来整洁,但是陀 ...

老师,请教一下。穿越机正负极接错,除烧了电调外,飞控和dji天空端会受损吗?
有没有大通曼巴飞塔的售后联系方式呢?

网友:
老师,请教一下。穿越机正负极接错,除烧了电调外,飞控和dji天空端会受损吗?
有没有大通曼巴飞塔的售后联系方式呢?

网友(2020-04-30):
新手?抖音刷了两年了还新手。。。

网友(2022-08-30):
引用 网友A:
光看电调电机焊盘有一个基本要和尼龙柱干涉了这一点。我个人是不会购买的。飞控MPU中间看起来整洁,但是陀 ...

说的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