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3D打印机不运行了

楼主(2019-01-02):
插SD卡也不打印  链接电脑也不打印  各轴运行正常 自动返回原点正常 大师帮忙看看

网友A:
检查一下热床或打印头热敏探头。100k

网友B:
2楼说的对,热床温度探头问题,看是不是温度探头线松动了

网友:
温度太低也可能不工作

网友:
温度太低根本不会动作,温度起码200度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固件里有一个 机器最低启动室温的 选项, MARLIN固件默认的是5度,也就是说,开机后,不加热的情况下,如果热床或者加热头检测到的温度低于5度,打印机就不能正常工作,最常见的就是冬天,室温可能会在0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没法工作了,你可以修改固件,或者用手捂暖热敏电阻,再操作加热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我昨天也是这样室温4度不启动了...南方没暖气...吹风机吹到10几度再预热

网友E:
出错警告显示,热床温度超限,那么5imx正好挡住热床温度值。。。

如果之前一直工作正常,出错前没有更新过固件,布线没有改动过,这个错误很可能是热床热敏电阻这条线上出了问题,包括短路,控制板模拟口损坏,等等。
拿万用表量一下。另外从打印机显示屏或者repetier上位机看下热床和/或打印头加热时的温度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热床或打印头热敏探头。100k

谢谢老师  已经好了各插头重新拔插一遍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热床温度探头问题,看是不是温度探头线松动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固件里有一个 机器最低启动室温的 选项, MARLIN固件默认的是5度,也就是说,开机后,不加热的 ...

非常的详细谢谢大师学习了 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错警告显示,热床温度超限,那么5imx正好挡住热床温度值。。。

如果之前一直工作正常,出错前没有更新 ...

谢大师指教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我昨天也是这样室温4度不启动了...南方没暖气...吹风机吹到10几度再预热

谢谢现在可以工作了 线接触不良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回帖  论坛模友是一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工作了 线接触不良

楼主:
楼上各位大师说的很对   3D打印机天冷就不工作  需要电吹风加热温度感应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9-02-15):
打印机致命错误看来包括接触不良,那真致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大师说的很对   3D打印机天冷就不工作  需要电吹风加热温度感应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已经把固件里最低启动温度调低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请问温度设置在那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