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肥鲨 二代 射频功率计 ImmersionRC RF Power Mete ...
求教:肥鲨 二代 射频功率计 ImmersionRC RF Power Meter v2

楼主(2019-01-02):
请问各位大神:
有没有用过这款功率计?如果需要测大功率
图传
是是否需要再额外加30db衰减器?

网友A:
最大说是1w超过还是要加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说是1w超过还是要加衰减器
是的,最终选择了增加一个10db的衰减器

网友B(2019-04-04):
请问 这个测试图传发射功率精准度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