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数车 床头主轴编码器 精度200线够不?

楼主(2019-01-02):
主要考虑车罗纹
DIY层次的, 主轴通孔不会大于30   卡盘 80~110

网友A:
这个看你用什么系统,有的支持,不过大部分系统都是用1000和1024线的。而且大部分正规系统都要求用差分编码器,不到100元的东西折腾到最后还是要买的。

网友B:
要根据数控系统配置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用什么系统,有的支持,不过大部分系统都是用1000和1024线的。而且大部分正规系统都要求用差分编码 ...

主要为车个罗纹 ,200线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数控系统配置编码器。

DIY ,要求不高

网友C:
用个光电开关试试——只要车削时主轴不掉速还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用什么系统,有的支持,不过大部分系统都是用1000和1024线的。而且大部分正规系统都要求用差分编码 ...

纯粹想实验下  手头也只有MA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光电开关试试——只要车削时主轴不掉速还是可以了。

我差点忘了  MACH是不是支持编码器也难说    还没仔细看手册呢

网友D:
mach3的用200线的估计不行,反应速度没那么快,一般mach3检测都是用半圆盘+感应开关(凹槽开关开关或者电容接近开关)做转速反馈,等于是1线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3的用200线的估计不行,反应速度没那么快,一般mach3检测都是用半圆盘+感应开关(凹槽开关开关或者电容 ...

这样看来主轴只要有个测速就够了

网友:
mach只能用1个脉冲的

网友:
确实还没弄明白呢。用的是MACH3。主轴上装了一个圆盘,开了一个口。安了一个光电开关。不知道接到那个接口上。主轴电机用的是廉价的伺服电机套装。750W。

网友B:
乱七八糟的。还不能正常使用。不会编程。主轴单独控制。Z轴Y轴用手转。能将就着车点东西。80的卡盘卡不了大点材料。卡上130的卡盘车大点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七八糟的。还不能正常使用。不会编程。主轴单独控制。Z轴Y轴用手转。能将就着车点东西。80的卡盘卡不了大 ...

很不错,老师傅慢慢来  不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乱七八糟的。还不能正常使用。不会编程。主轴单独控制。Z轴Y轴用手转。能将就着车点东西。80的卡盘卡不了大 ...

光电接那个端口都可以,也就是10、11、12、13、15这几个端口都是作为输入用的,随便接一个,再一根线接到GND,再设置好MACH3的对应端口的功能就可以了。
CAXA编程可以看下我以前的帖子180改数控车那个,也讲得比较详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电接那个端口都可以,也就是10、11、12、13、15这几个端口都是作为输入用的,随便接一个,再一根线接到 ...

谢谢兄弟。

网友:
Mach3?看我发的帖子,用一个单开口码盘,或者N口码盘,开口大于5mm,然后在主轴皮带轮里设置比例就行了,主轴编码器没试过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C:
光电接那个端口都可以,也就是10、11、12、13、15这几个端口都是作为输入用的,随便接一个,再一根线接到 ...

请问一下,我这个光电开关接上去了。也收到信号了,可以转速表那里还是零。是怎么回事呢,麻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