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70 e飞机ga1500电机,用马刀桨可以吗

楼主(2019-01-03):
15*8的15元一支,木桨16*6,26元一支,
这种马刀桨用过的说下感受,谢谢

网友A:
表示用过,没什么问题。15的木桨和马刀我都有,木桨效率很高,破风声音均匀好听。马刀我是备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用过,没什么问题。15的木桨和马刀我都有,木桨效率很高,破风声音均匀好听。马刀我是备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用过,没什么问题。15的木桨和马刀我都有,木桨效率很高,破风声音均匀好听。马刀我是备用桨。

两种桨的效率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价格直接买木桨得了

网友B:
70E千万不能用乾丰桨,转速高了严重变形,甚至无法飞行,用赛朗电动木桨和美国原厂APC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E千万不能用乾丰桨,转速高了严重变形,甚至无法飞行,用赛朗电动木桨和美国原厂APC桨都行。

谢谢,还是用木浆吧

网友C:
都飞到70级别的了何必还要用塑料浆,还会炸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飞到70级别的了何必还要用塑料浆,还会炸浆吗

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的

**……我都是碳纤浆 从没炸过 30e练练降落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示用过,没什么问题。15的木桨和马刀我都有,木桨效率很高,破风声音均匀好听。马刀我是备用桨。

这黄的天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黄的天翼吗?

两架都是天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架都是天翼

真的漂亮,天翼这台70e  起落架怎么样?结实吗 短距蛇降不太重的情况下会不会扫到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E千万不能用乾丰桨,转速高了严重变形,甚至无法飞行,用赛朗电动木桨和美国原厂APC桨都行。

与大神同感

网友:
楼主碳纤浆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塑料螺旋桨适合小飞机,大飞机还是木质螺旋桨,更好

刚性好,轻便,提速快,带来更好的效率,更好的油门线性。

小飞机不适合木质螺旋桨的原因是,木质的起步价贵,然后木质的做小了,做薄了没强度。

大飞机肯定是木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