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的L灯

楼主(2019-01-03):
这个灯是不是要将没达到最大舵量的调整到最大范围,达到最大舵量的调整到不干涉其他部件的情况?还是说只要调整不干涉就行?

楼主:
上面表述的不清楚,简单的说是是否需要将范围调大,还是不放大舵量,只减小舵量到不干涉?

网友A:
我理解的意思,调到没有干涉的最大位置。要满足亮蓝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意思,调到没有干涉的最大位置。要满足亮蓝灯条件

你觉得是没到最大舵量的话,需要调大角度对吗?

网友:
我意思 调到没有干涉的最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