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视频眼睛,还没有实际飞过,有推荐入门的吗

楼主(2019-01-03):
Skyzone 02s
Skyzone 03
Fatshark HDO
HD3

网友:
这四款都可以,还可以选择四天线那款,关键看你愿意出多少钱

网友:
用着beerotor感觉还行 就是有点大 高级东西没试过

网友:
在用02s感觉够我用了

楼主:
现在只有一个小飞手,目前只在模拟器上飞,飞了80个小时,才勉强可以穿赛道,实地飞的话,场地应该要多大,100x50米够不够用,不敢飞啊

网友A:
02S就算了,各项指标都不理想。肥鲨的话,预算充足,选HDO无疑是最佳的,搞完带接收机接近4000一套。2000内性价比最高的,无疑是EV200D,我现在就用着,肥鲨4:3的画面比例个人无法适应,且顶脸颊难受。EV200D是16:9  1280*720分辨率的,各项指标都不错,双路双天线接收机。skyzone 03效果就和肥鲨HD3差不多。不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S就算了,各项指标都不理想。肥鲨的话,预算充足,选HDO无疑是最佳的,搞完带接收机接近4000一套。2000内 ...

哥哥,这个200d眼镜接收效果咋样啊!你说的我可心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S就算了,各项指标都不理想。肥鲨的话,预算充足,选HDO无疑是最佳的,搞完带接收机接近4000一套。2000内 ...

哥哥,看到给我说声!

网友:
眼镜的话主流选择就是03或则hdo,hdo的话价钱会贵1000左右,可能要配合3d打印件才能带的舒服。03性价比高,两个显示效果都行真要比较的话,一般人我认为是很难比较的。不过暂时都不建议你买,还是先弄个小飞手熟系飞行了比较好,不然光捡飞机你都要崩溃的。

网友:
入门就br。钱多当我没说…

网友:
不差钱hdo,一般就skyzone02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这个200d眼镜接收效果咋样啊!你说的我可心动啦!

我是体验了本地模友的EV200后中毒,果断放弃HDO入手EV200D的,就这么直接,配合双平板双蘑菇天线,信号无敌,比肥鲨各种上千的接收机都稳定。舒适性其实是影响我的最关键点,和脸贴合很舒服,不漏光,视觉效果42°就像大屏电影的感觉。要说缺点也有,DVR效果不好,耗电大,发热略大。原装电池不耐用,原厂不配天线。

楼主:
差钱啊,我是觉得要眼睛能看的清楚,也方便,本来想买02s的,毕竟便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哥,这个200d眼镜接收效果咋样啊!你说的我可心动啦!

还有一点就是色彩偏冷,最好配合调一下摄像头的饱和度和亮度对比度。分辨率高,用1000线的摄像头,画面效果基本达到480P了

网友:
今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最后选择了hd3.

网友:
哥哥,我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色彩偏冷,最好配合调一下摄像头的饱和度和亮度对比度。分辨率高,用1000线的摄像头,画面效 ...

谢谢哥哥的指点,我已经买了200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色彩偏冷,最好配合调一下摄像头的饱和度和亮度对比度。分辨率高,用1000线的摄像头,画面效 ...

你有啥推荐的天线么?谢谢啦!

网友:
我就skyzone 01,感觉挺好,分辨率再高也没用,毕竟图传过来的分辨率摆在那里,另外显示屏幕就这么大,高分没啥意义。天线我用枫叶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啥推荐的天线么?谢谢啦!

平板天线用aomway的小平板  内孔的  大概30一个  蘑菇用foxeer的棒棒糖  也是内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