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f-14和双a-10哪个飞着爽,大佬们帮忙推荐推荐。

楼主(2019-01-03):
飞翼f-14:
翼展1550mm到950mm
长度1540mm

飞翼a-10:
翼展1700mm
长度:1551mm

楼主:
对,我也比较喜欢a-10,而且机子比较大。

楼主:
a10比较大,f14科技感强一些

网友A:
双80的A-10一次上两个5k的电池也只能飞3分钟,需要大量的电池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80的A-10一次上两个5k的电池也只能飞3分钟,需要大量的电池支持

好像是要用2块6s 5000的吧?

网友B:
小孩才做选择,大人选择全要

网友C:
没飞过A10,不知道怎么样,个人还是挺喜欢A10的,手里F14有一架,双电6S,5500mah,40C,半油飞了4分钟,虽然重,但飘降性很好,我是直接收油飘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飞过A10,不知道怎么样,个人还是挺喜欢A10的,手里F14有一架,双电6S,5500mah,40C,半油飞了4分钟,虽 ...

这款f14大小怎么样,我比较喜欢大的,介绍里看不出大小对比。机子把机翼收起来给多少油不掉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f14大小怎么样,我比较喜欢大的,介绍里看不出大小对比。机子把机翼收起来给多少油不掉高度?

身高175左右,飞机竖起来到脖子了吧,我只能这么形容了,我觉得大小可以了,我也喜欢大的,收机翼后百分之六七十可以正常飞,至于最低多少油门不掉高度,这个我没试过,这还要看用具体用的什么性能的电池吧。

网友:
全部都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款f14大小怎么样,我比较喜欢大的,介绍里看不出大小对比。机子把机翼收起来给多少油不掉高度?

我的F14机翼收起来后,机翼后缘距机身的间隙两边不一样,怎么调节里面的伸缩拉杆都没用,因为还要兼顾里面的锁死机构,但是基本不影响实际飞行,就是害死强迫症,我的买的很早,这款刚出来我就买了,不知道其他人的有没有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其实要飞的相对慢的机机才好看,各种动作姿态看的清清楚楚,相比较当然疣猪好玩了

网友D:
新手没飞过,争取追上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要用2块6s 5000的吧?

刚刚查了一下,确实,那就是都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F14机翼收起来后,机翼后缘距机身的间隙两边不一样,怎么调节里面的伸缩拉杆都没用,因为还要兼顾里 ...

哦,谢谢您,就是感觉飞的时间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查了一下,确实,那就是都很耗电

嗯,如果飞的时间长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才做选择,大人选择全要

当然都想要的了,可闲钱不多。机子多了懒得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您,就是感觉飞的时间少点。

不客气,飞涵道时间是个硬伤,这个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没飞过,争取追上你们。

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飞涵道时间是个硬伤,这个没办法。

网友E:
漂亮价位是多少咧?

网友F:
一个阿汤哥,一个犹猪。其实我都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价位是多少咧?

都买pnp的:f14:3054rmb
a10:3089rm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阿汤哥,一个犹猪。其实我都喜欢

网友:
要輕鬆選A-10
要好玩選F-14

网友:
喜欢高速科技范的就上F14    技术有待提高需要慢一点的就A-10,各有特点吧

网友G:
看到各位机友讨论的非常热烈,作为老机友,我必须提醒一下,大家不只顾着飞了,记得上炸鸡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各位机友讨论的非常热烈,作为老机友,我必须提醒一下,大家不只顾着飞了,记得上炸鸡图啊~~~~

会的会的

网友:
F14科技感足一点,A10曲面更加圆滑,静态都者各有各的美!可惜我才练手级别

网友:
想体验一机两种风格就F14 收翅膀速度快,贼,开翅膀稳定,飘, 要不就A10了,不过要考虑运输,如果不拆翅膀A10装车可能比较费劲吧

网友:
还有什么考虑?当然是F14了,A10只不过是个大的滑翔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