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飞画面高频果冻求教

楼主(2019-01-03):
飞机猛禽400 郎宇2216 880kv 4s 5000mah电池,飞控pixhack v3 云台飞宇mini 2D 相机飞萤6s,现在的问题是悬停爬升,10km内航线画面没任何问题,超过10km就这种高频的果冻,视频传了优酷,选清晰度高一点看的比较清楚,视频里的速度是30km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5NTA3Nzcy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6a71bb70ca510713d5d2f31e5f73690f3视频麻烦帮忙贴下,感谢

网友A:
帧数开高,解决大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帧数开高,解决大部分问题

视频开的就是60帧,优酷压缩了,原片还是有轻微的高频抖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做浆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做浆平衡吧

用的1147的碳桨,上平衡器原厂静平衡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做浆平衡吧

这个桨平衡有毛关系

网友:
电机做减震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1147桨搭配880kv 2216飞4s,kv偏高,导致快速航线为了保持高度电机会不停地加速一下在减速,郎宇2216电机本身高度较高用在16mm碳管机臂上加减速速太快会共振,换3507或4004电机降低电机重心,或是换小桨,或是换更软点的减震球都可以解决。

楼主:
解决办法贴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桨平衡有毛关系

你把毛关系那根毛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毛关系那根毛找出来

你百度一下果冻效应的原因就知道了 主要原因是 像机的祯频率和 螺旋桨频率太接近导致

网友C:
可以调整下PID,换平衡一点的好桨,能把振动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整下PID,换平衡一点的好桨,能把振动减轻

和这都没关系,同一个机架上我测试过三种电机,2212,2216,4004,2212和4004不管怎么加减速都不会引起机架的共振,2216重心太高就会。是共振不是桨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