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请教,感谢感谢感谢,朗宇官方淘宝店这个199元的x2212套装性价比如何

楼主(2019-01-03):
用70元的飞越fy450机架,乐天20a电调,naza v2,naza gps,dji iosd,naza pmu v2,naza v2 led,四轴,如果用这个套装,加起来重量应该1000克左右,用途就是练手,不暴力飞,就是平稳飞一飞,请教大家这个动力套装如何,再次感谢。

楼主:
补充下,电池我有3s 4300和3s 2800,不知道用哪个好。
另外,我翻遍了淘宝和咱们论坛,这个颜色的x2212没见过啊,都是黑色的。谢谢。

楼主:
这个套装是朗宇管饭直营店里面的,不会是假店吧

网友:
这玩意没假货

网友A:
看着参数可以,直接用3s4300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参数可以,直接用3s4300没问题啊

谢谢,但这个x2212咋没见过啊,网上朗宇的都是黑色的,另外这个价格合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这个x2212咋没见过啊,网上朗宇的都是黑色的,另外这个价格合算吗

怎么说,练手买几个大疆2312 10几块一个的就够了,这套个人觉得练手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练手买几个大疆2312 10几块一个的就够了,这套个人觉得练手没必要

dji 2312十几块的都是拆机电机吗,怕买来闹心,我一般喜欢入新的

网友B:
贵了,其实买几个大疆2312的就行了,这个没必要。电池用4s4000毫安就可以了。3s的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了,其实买几个大疆2312的就行了,这个没必要。电池用4s4000毫安就可以了。3s的没力。。

谢谢两位模友热心解答,请问你说的2312是买拆机的还是全新的?

网友C:
这个电机没有假的,但是naza的全套东西太多了你带上电池绝不可能做到1000克以内~ 飞控 osd pmu led还有摄像头  至少得13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了,其实买几个大疆2312的就行了,这个没必要。电池用4s4000毫安就可以了。3s的没力。。

全新的2312好贵,你推荐的应该是拆机的,请问dji 2312可以使用第三方电调吗,如好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没有假的,但是naza的全套东西太多了你带上电池绝不可能做到1000克以内~ 飞控 osd pmu led还有摄像 ...

是的,刚才计算错误,一般是你说的这个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dji 2312十几块的都是拆机电机吗,怕买来闹心,我一般喜欢入新的

叫卖家挑好的,怎么暴力玩一般没啥问题,不过有钱无所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卖家挑好的,怎么暴力玩一般没啥问题,不过有钱无所谓哈哈

嘿嘿,没钱啊,你看我发的这个199的套装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卖家挑好的,怎么暴力玩一般没啥问题,不过有钱无所谓哈哈

谢谢,请教下,淘宝上dji 2312有三个版本,分别是2312,2312a,2312s,我用飞越fy450机架改选哪个型号,fy450应该和dji f450一样的螺丝孔位吧。

网友:
2312a是精灵3的版本,s是精灵4的版本,不带后缀就是精灵2的3s动力版本

网友:
不过现在很难找到精灵2的好电机

网友:
70元的飞越机架??这么贵?50元左右好不好?

网友:
用老虎套装吧。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