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rsky x-lite给XM+接收机刷固件增加rssi显示教程

楼主(2019-01-03):
  早先的XM+接收机固件不支持rssi(信号强度显示)功能,这点对于穿越机飞行来说非常重要,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刷固件,可是网上都是用x9d刷固件教程,没有x-lite遥控器的教程。最近刚好需要刷固件,顺便做个简易教程,以便让未刷过的飞友少走弯路。步骤很简单:
1、首先到官网下载最新支持rssi显示的固件,网址:
https://www.frsky-rc.com/xm-plus ... lemetry-full-range/

2、下载后得到压缩文件,将里面XM+FCC170313-RSSI8.frk文件解压到遥控器sd卡根目录(XM+FCC170313-RSSI16.frk也可以用,只是这是对应16通道的,遥控器要设置到16通道才能用,相比8通道的延时要增加一倍,但其实区别不明显,只差了8ms)。

3、用三根杜邦线(或其他接头只要能接上就行)一头连接接收机 s、+、-    三个接口,一端连接遥控器smart port接口(从左至右顺序分别为s、+、-)。

4、打开遥控器,joystick摇杆打左边不放,直到画面弹出系统菜单,翻至第二页sd card选项,找到文件XM+FCC170313-RSSI8.frk,长按摇杆弹出菜单,选择“flash s.port”选项(这点是跟x9d是不同的,要注意)开始刷写,进度条走完后刷写完毕。

5、地面站设置,遥控器接到飞控上后,连接地面站(Betaflight Configurator或Butterflight Configurator),在“接收机”选项里查看是哪个通道在闪烁(好像默认是aux4),然后在rssi通道那里选择对应的通道,保存后就去osd显示选项里勾选对应选项,再次保存,退出,OK搞掂!(刷写、设置正确的话,rssi值一般在70-99之间跳动,如果固定在0或者50或者99不动说明没设置正确。

网友:
挺好的帖子

网友:
码着日后用

网友A:
很好的帖子,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帖子,通俗易懂。

谢谢支持!

网友B:
你好  我这回传也会跳动,就是数字10和9之间跳动,是什么鬼,还是我这遥控信号就这么多

网友C:
X-Lite飞穿越好用吗 纯小白现在X-Lite和地平线DX6中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ite飞穿越好用吗 纯小白现在X-Lite和地平线DX6中犹豫

手感一流,性能稳定,有两次失控是因为外接天线模式下忘记上天线。其他没出过问题。DX6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这回传也会跳动,就是数字10和9之间跳动,是什么鬼,还是我这遥控信号就这么多

你好,是否有检查设置是否正确?一个是内置外置天线模式是否设置正确?还有就是高频头看看是不是打开了?或者重启一下机子看看数值是否有变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否有检查设置是否正确?一个是内置外置天线模式是否设置正确?还有就是高频头看看是不是打开了? ...

好的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D:
我也是刷的8通道rssi  但是为什么我拿远遥控器 rssi数值  不降低反而升高,你遥控器通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刷的8通道rssi  但是为什么我拿远遥控器 rssi数值  不降低反而升高,你遥控器通道怎么设置的

我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是遥控器离接收机太近导致的,这是正常的。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显示70左右,拿开了之后上升到90左右。

网友E:
这遥控器太便携了,不知道遥控距离多远?好像用的人不多。

网友F:
现在新的BETAFLIGHT是不是不能支持AUX设置了,我设置了通道却无法保存。。无语。。

网友(2019-02-02):
无师自通嘛

网友G:
xm+接收机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遥控器太便携了,不知道遥控距离多远?好像用的人不多。

内置高频头的话+外置天线遥控距离500米左右,网上有测试的。这控手感不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xm+接收机容易失控

5米以内是偶尔会丢失信号,不知道为什么。但超出5米基本没事了。目前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的BETAFLIGHT是不是不能支持AUX设置了,我设置了通道却无法保存。。无语。。

不太明白你说的AUX设置是不是用AUX设置人rssi信号通道,你看界面里进度条一直在波动那个就是默认的AUX显示rssi通道,然后在右边选择这个通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AUX设置是不是用AUX设置人rssi信号通道,你看界面里进度条一直在波动那个就是默认的AUX显 ...

就是右边的那个AUX通道我选择了每次保存不了

网友:
我也保存不了,楼主能否看看你用什么版本beeflight。

网友(2019-03-10):
x9d怎么弄这个接口

网友H:
我都只显示0,不知是设么原因。如果在配置里打开输入RSSI信号开关,就显示29不动,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只显示0,不知是设么原因。如果在配置里打开输入RSSI信号开关,就显示29不动,奇怪了

打开rssi开关的话是要焊接接收机rssi焊盘的,跟刷固件没关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打开rssi开关的话是要焊接接收机rssi焊盘的,跟刷固件没关系。

但用你这个方法就是显示不胡来,我的固件是BF的最新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用你这个方法就是显示不胡来,我的固件是BF的最新版本了

我这方法是不能在bf里打开rssi开关的,打开了就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方法超简单,一下子弄了3个全成功了。。。

网友:
很好,插个眼

网友(2019-06-25):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是遥控器离接收机太近导致的,这是正常的。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显示70左右,拿开 ...

我的rssi怎么遥控器关机了,但rssi信号还保持在关机前的数据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