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V的高压电池能用3.7V的代替吗

楼主(2019-01-04):
如图 ,用在手表上的3.8V高压电池,换3.7V的普通电池可以用吗?

网友A: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怕3.7V的放电效率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3.7V的放电效率达不到

我觉得小功率电器不需要担心这些哦,最大耗电电流不会超过1a

网友:
装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量下手表充满电的电压,只要是4.2V就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