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12遥控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1-04):
先说说感受吧,最近入手这个控,这控遥杆手感比dx9要好点,但没有dx8厚,和dx9一样,薄一点点,可能dx8特别厚,但ix12对于很多控来说还是很厚实了,做工还是那样,美国式傻大粗,能接受,因为用料足,这是上手第一感觉。

开机其实也还可以,和手机一样30秒能看到屏幕全开,20秒自动打开地平线遥控软件,差不多1分钟吧,虽然开机时间有点长,但它跟本不需要关机。这里要重点说说两个锁屏待机功能。
1-任何情况下,短按一下开关键能马上关屏幕,但地平线的遥控图标灯会一直亮。飞机时短按一下很方便,又省电。
2-在地平线软件里,也有一个睡眠模式,在这里锁屏,遥控图标十多秒后就不亮。 平时待机时,这个非常好。
遥控双系统分开的,屏幕关后,不影响飞行,就算卡死安桌也不会对飞行有任何影响。

实测一晚上,使用方法2锁屏,电量88%,8小时后,电量87%。非常满意,比手机待机还要好得多。
这控和宣传介绍里一样,能做到不需要关机。所以什么开机时间长这一问题基本不存在。反而^秒开机^

玩了几天,发现系统其实比较顺畅的,我基本不装其他东西。也没有出现卡死过,中文系统设置太方便,一下子就上手了。

使用感受暂时先说到这里。

小弟有几个问题想咨询ix12用户的。求助一下
1-飞机器图案不会设置。
2-我的控到手就发现,地平线软件里没有声音源件,设置所有开关和发声都只有很轻微的:滴 一声。听说遥控器第一次接上网后,开机,就自动下载音频源件,但我的没有。要如何下载?

网友A:
地平线没用过,强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没用过,强大吧?

原系统功能性不错,易上手

网友B:
买什么地平线啊,你也是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系统功能性不错,易上手

有没有 “双向” 遥测 功能 ??
就像 华科尔 DEVO10 那样,能看见 主旋翼转速
飞机上的 电池电压,飞机上的 发动机 温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什么地平线啊,你也是折腾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双向” 遥测 功能 ??
就像 华科尔 DEVO10 那样,能看见 主旋翼转 ...

这控有遥测功能,但没有使用过

网友B:
真看不出来它哪里好用了

网友D:
内天群里谁说了,好像是下载输入法,就有语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天群里谁说了,好像是下载输入法,就有语音了

今天咨询了厂家,整个过程客服很有耐心,这个必须点赞。经了解后,是先让我升级系统,然后理论上就可以了,我还没升,明天试一下。

网友E:
我也买了IX12 ,用它来练3D,手感太硬了,简直是噩梦,有点后悔了,想换18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IX12 ,用它来练3D,手感太硬了,简直是噩梦,有点后悔了,想换18嫂了

刚上手是感觉很硬,使用几次后习惯了。但我还发现,现在打杆比之前精准了很多,回位的时候靠遥杆的自回弹力来控制,很精准,不需要多少手指的力,所有感觉很好把控。

世界冠军用地平线的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哈哈。。。。。

网友:
点你画圈的那里有个笔的标志,进去以后你会看到你的模型,然后还是这个黑白飞机下边有个红色笔的标志,点进去就可以设置图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手是感觉很硬,使用几次后习惯了。但我还发现,现在打杆比之前精准了很多,回位的时候靠遥杆的自回弹 ...

你觉得操控精准很多是心理作用,控和控之间延迟差和分辨率的数据只是理论数字罢了,打舵这样极短的时间内人的感知能力基本感觉不到差别,除非机器人。

网友:
昨天在淘宝翻到这个控了,和futaba比咋样?那个更值得入手??

网友(2019-02-15):
我也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B:
真看不出来它哪里好用了

眼镜看哪里看得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