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做了个暖风机,室内外通用,放电神器

楼主(2019-01-04):
哈哈,可调电流哦,两档,并联电阻丝实现,3s 4s 6s 可转换

网友A:
放电也需要这么暴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也需要这么暴力吗

感觉用其它东西放电太浪费了,都是无用功,这样放电冬天屋里还能暖和一点,不浪费电啊,心理作用,哈哈

网友B:
仿佛看到了MP1584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佛看到了MP1584降压模块

给小碳刷降压的,0.8v太可怜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C:
正好手里有个坏的吹风机
直接把直接把两根电热丝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手里有个坏的吹风机
直接把直接把两根电热丝并联吗

把3s电池正负极引出来,大概长度短接电阻丝,看亮的程度,微亮或者更长一些不亮但发热没问题,截取这个长度做发热芯,有表可以测一下电流,不然就插bb响同时看压降,大概判断就可以了,可以并联加大电流,或者截取长一些减小电流,表达不是很好只能意会啦,3s微亮的电阻丝长度可以带风扇接6s,实测没问题,功率更大,电阻丝不能焊接,用awg,粗细看你的电流程度了,绕紧电阻丝,并一排,不亚于航模的几十安电流,散热用普通小电机就可以了,部分风机带12v风扇,没有你就拆个舵机,找个桨固定,很小风量就OK啦,降压模块2元一个,找个3段开关设档位,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3s电池正负极引出来,大概长度短接电阻丝,看亮的程度,微亮或者更长一些不亮但发热没问题,截取这个长 ...

你说的这些我都有   哈哈
   原来并联是加大电流的   多谢

网友:
这个就是220v的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