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9-01-04):
很久没玩,可能我烧自配油,几台都卡死,折腾半天才弄好,很多保存方法挺麻烦,我想汽油机不那么容易卡死,用汽油机燃油清洗甲醇机,也就泵点油多转几下能不能长期保存呢

网友A:
汽油会腐蚀O圈和甲醇油管,建议用专用的事后油,某宝有售

网友:
事后油吧,或者土豪点,用YS油,飞过扔那,过几个月再飞直接艹

网友B:
如果就是甲醇蓖麻油的话,飞过之后拿甲醇冲一下,再涂点机油就不卡了,如果自配油里有硝基甲WAN,就多用甲醇清洗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是甲醇蓖麻油的话,飞过之后拿甲醇冲一下,再涂点机油就不卡了,如果自配油里有硝基甲WAN,就多用甲醇 ...

其实就是加机油,机油粘稠,用汽油稀释下渗透性好,汽油挥发后就只剩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会腐蚀O圈和甲醇油管,建议用专用的事后油,某宝有售

少量转动几圈,不久就挥发,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土豪的话卡死就扔了

网友C:
买一瓶分析纯蓖麻油,用甲醇或者乙醇洗干净后从火头那里滴进去蓖麻油,转动几下,最完美,记得密封,不然蓖麻油会变橡皮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瓶分析纯蓖麻油,用甲醇或者乙醇洗干净后从火头那里滴进去蓖麻油,转动几下,最完美,记得密封,不然蓖 ...

就是被蓖麻油卡死了啊,是因为没密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被蓖麻油卡死了啊,是因为没密封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忍不住笑了,没事泡一泡就好了,蓖麻油永远是最好的保养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忍不住笑了,没事泡一泡就好了,蓖麻油永远是最好的保养油

也是哈,我卡死的机器还没泡,就滴了几滴酒精也化开了

网友D:
蓖麻油粘的最结实,为此,我换了6个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蓖麻油粘的最结实,为此,我换了6个轴承

没舍得泡嘛,没有什么是酒泡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舍得泡嘛,没有什么是酒泡不了的

没用,都试了,汽油泡,甲醇泡,火烧,水煮,油煮

网友E:
我一直用YS,几个月不飞,也是上来就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YS,几个月不飞,也是上来就起。。。。

我是放了两年多啊,生了二胎就没动过模型

网友:
对蓖麻油会干

网友F: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不要什么鬼事后油。

任何氧化都需要氧气。  如果你密封保存,没有氧气。那就万事大吉。

所以直接买一个乐扣保鲜盒。   抓几只昆虫进去吃掉氧气。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都试了,汽油泡,甲醇泡,火烧,水煮,油煮

看你招数用了不少可收效甚微,我给你出个招,快过年了,在气缸或曲轴箱里放个鞭炮保证能炸动,别放个头大的就行,再给炸开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不要什么鬼事后油。

任何氧化都需要氧气。  如果你密封保存,没有氧气。那 ...

这位同学留下来补考化学,具有氧化性的化合物可不止氧气,更别提腐蚀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