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者飞翼 飞宇dos,gps不定点,不搜星

楼主(2019-01-04):
自由者飞翼载体
朗宇2216 2400kv +天行者40a
飞宇很老的dos飞控
然后现在是飞控正常,定搞定向都ok,但是gps不定点,看不了星数,外场搜三分钟星,飞控一直不闪绿灯,指示灯一直是定高定向模式,咋办
神锁镇机头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锁子不错

搜不到星咋办

网友:
GPS放外面试试~

网友B:
GPS放到外面,本身就有了上盖的遮挡,再加上旁边很近的地方是电调,电磁干扰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放到外面,本身就有了上盖的遮挡,再加上旁边很近的地方是电调,电磁干扰也是有可能的

我盖子打开也搜不到星的

网友C(2019-04-01):
不用大锁头配重会怎样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C:
不用大锁头配重会怎样

不配重的话会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盖子打开也搜不到星的

会不会是坏了?

网友(2023-03-18):
锁头配重,牛逼,给我灵感

网友:
对调gps模块上rx,tx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