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木质船模用什么木材?

楼主(2019-01-04):
过年时想做个木制的
船模
,不知道用什么木板,大神们给推荐一下吧,顺便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木门也可以,我就把家里的门拆了做船。

网友B:
龙骨可以用椴木板,蒙皮可以用桐木片。厚度根据自己情况去选吧

网友C:
楼上正解,椴木偏硬做骨架,桐木偏软容易造型

网友D:
我都是用2mm的桐木条,某宝有售

网友:
龙骨用椴木板,蒙皮用桐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