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用什麼尾舵機?

楼主(2019-01-04):
V120D02S用什麼尾舵機效果最好? 都是幾十塊一個吧?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是蓝箭03018MG,金属齿的,效果不错。斜盘舵机也是这个。

网友B:
要说效果最好,只有原厂。要说找替代品,3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效果最好,只有原厂。要说找替代品,3013.

效果最好是華科爾原裝?我以為有更好的能升級

网友(2019-05-17):
我的V102D02S尾舵机坏了,想换一个,有没有人出二手的?

网友:
我的电机启动时有缺相的现象,但是用手拨动大桨后可以正常运转,求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是蓝箭03018MG,金属齿的,效果不错。斜盘舵机也是这个。

03018MG舵机的安装口和原厂的不一样吧

网友:
是不一样,原厂是定位凸点,03018是普通耳朵,需要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