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壳子的英国交通艇

楼主(2019-01-04):
入坑也有好几年了,各种形式的船也做了好几条,由简到难(自开料的没有尝试过,实在是没那本事,那是大神们干的事)。觉得木料的套件制作起来感觉最仿真(因为有龙骨和肋骨和蒙皮),就是外壳的打磨上漆实在令人头疼,环氧树脂加玻璃布打磨起来要被逼疯。前段时间在某宝上看到一条3D打印船壳的小艇很喜欢,上层和一些细节零件是ABS板雕刻的,尝试一下吧......

前半部分外部

前半部分外部

前半部分内部

前半部分内部

后半部分内部

后半部分内部

后半部分外部

后半部分外部

楼主:
先把两半接起来吧,AB胶固定一个晚上,外部接缝刷AB胶防渗漏,内部接缝处上环氧树脂玻璃布加固

楼主:
干透以后已经非常牢固了,接下来准备动力系统,两个2212的无刷,1400KV。两根8MM轴承轴套加轴杆,两个铜质直通轴连接器,两个三叶正反桨,因为艇体不大,不想做水冷,所以桨用了26MM的,等下水试航时看看电机发热情况再作调整吧。打印的船壳还算精准,两根轴套插进去严丝合缝。嗯,赞一个!

网友:
好干净的走线

楼主:
甲板厚度2MM,先在壳子内沿上部用细木条粘一圈,以方便安装甲板,假组一下还行

楼主:
接下来撸上层,可以参考的资料不足,只有几张图片,看着照片动动脑筋吧,好在ABS的雕刻件连斜边都做出来了,拼接时也算是比较顺利。

网友A:
楼主是小林家的么

网友:
总觉得这个链接法不桡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小林家的么

嗯嗯,是在小林那里入的

网友:
漂亮,模型哪里买的能说下吗?

网友:
这动手能力没谁了

网友:
3D打印真棒,楼主做的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在小林那里入的

难怪看了眼熟,要是空间大 我也搞个

楼主:
空间确实不大,就是因为喜欢这样的艇型,很多细节要自己动手的,还蛮有挑战的

网友:
漂亮!有数据吗?

楼主:
长官,你要什么数据?

网友:
数据能分享吗?

楼主:
只知道是1:35的,长65CM,但没有考证过,所有的资料就几张照片而已,卖家推荐动力用2217的无刷,28MM的桨,但我觉得过大,所有用了2212,1400KV的(正好有两个现成的),带26MM的桨,足够了,应该还可以再小一点。轴套8MM,长15cm,轴长20cm,粗细看用的电机轴是多大的,粗细最好一样,轴连接器震动会小

网友B:
    不错。如果没有封舱,有条件的话,建议把船壳里面再用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加固一下。3d打印件,环境温度高了容易变形,使用的时候请注意(至少不要在阳光下暴晒)。
    我近期用打3d的这条1:100的056,放在凉台上,冬天的阳光下尾部就已经开始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如果没有封舱,有条件的话,建议把船壳里面再用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加固一下。3d打印件,环境温度 ...

嗯嗯,谢谢兄弟提醒,确实说是这个材料不耐高温,其实也不是高温,温度高一点都不行,会变形的,夏天就不要拿出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兄弟提醒,确实说是这个材料不耐高温,其实也不是高温,温度高一点都不行,会变形的,夏天就不 ...

   这个船的3d打印部分,大部都在水下,应该没有大的问题,玩儿的时候小心就是,没事儿就浇点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船的3d打印部分,大部都在水下,应该没有大的问题,玩儿的时候小心就是,没事儿就浇点儿水{:1_72: ...

用3D打印的做条消防船不错,一边开一边喷水,表演降温一气呵成

网友C:
友情科普一下,看了楼主的资料图片,可以肯定的说是一条【引水艇】模型。【引水艇】是船舶靠港前引水员上船所乘坐的交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科普一下,看了楼主的资料图片,可以肯定的说是一条【引水艇】模型。【引水艇】是船舶靠港前引水员上船 ...

前辈,这也是叫“领航艇”吧

楼主:
开始制作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楼主:
把桅杆搞定

网友D:
楼主,3D怎么打才能没有那些可恶的支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3D怎么打才能没有那些可恶的支撑啊

现在的光敏树脂打印都没有支撑了吧

楼主:
做栏杆,先做前甲板的

先划线确定位置

先划线确定位置

打孔

打孔

插入栏杆柱

插入栏杆柱

安装栏杆

安装栏杆

焊接

焊接

准备上漆

准备上漆

网友:
手艺精湛

楼主:
更新

定做的水贴纸到了

定做的水贴纸到了

后甲板栏杆OK了

后甲板栏杆OK了

栏杆上漆,水贴纸贴好

栏杆上漆,水贴纸贴好

楼主:
船壳油漆喷完,假组一下看看整体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知道是1:35的,长65CM,但没有考证过,所有的资料就几张照片而已,卖家推荐动力用2217的无刷,28MM的 ...

300A电调+两380电机,带30桨,可以起飞了。卖家想多赚钱,推荐你无刷,还要配两电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始制作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那个探照灯和喇叭是成品还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A电调+两380电机,带30桨,可以起飞了。卖家想多赚钱,推荐你无刷,还要配两电调。

家里正好有现成的无刷电机和电调,所有就没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探照灯和喇叭是成品还是怎么做的???

能淘的尽量淘,懒癌症晚期

楼主:
引用 楼主:
船壳油漆喷完,假组一下看看整体效果

继续更新

黏上防撞条

黏上防撞条

黏上防撞条

黏上防撞条

船尾爬梯

船尾爬梯

上漆

上漆

船尾效果

船尾效果

网友G(2019-02-26):
好船啊,真漂亮

网友H:
Abs打印,耐100度,放车里没问题,pla就不行了,60度就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