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有一片坏掉了,能自己买片电芯来合并吗?

楼主(2019-01-04):
如果改5s飞450l会不会动力差?

网友:
不建议对电池进行改造

网友:
会焊就可以

网友:
电芯一质性配不好,电池安全系数差点

网友A:
烙铁水平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自己换可以的  坏电芯在两边好换  在中间不好换  有时候烙铁功率不够需要斜口指甲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水平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自己换可以的  坏电芯在两边好换  在中间不好换  有时候烙铁功率不够需要斜口 ...

焊没问题,航模电芯哪里买

网友:
找到同样特性的电芯本身就比较麻烦,起码需要容量相同或接近,还有内阻也要相同,这就需要内阻测量仪了,再加上焊接比较麻烦,容易出问题,所以不是很熟练的话不建议自己换电芯,成本太高。如果是资深玩家可以无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买新电芯配对没必要  费用大  如果有旧电芯 折腾一下可以  但是自己组的简易用在车模或者固定翼上 不建议直升机的

网友:
关键你要能找到一模一样的电芯啊 不如改5s

网友:
可以的,5S不够力的,新买的电芯容量尺寸和原有的越接近越好

网友:
可以到厂商哪里买,我就换了一片男爵的电芯

网友:
一致性不好两下就低压保护

网友B:
啥电池? 如果是格式的话我可以给你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电池? 如果是格式的话我可以给你一片

花牌电池,用一年了,估计所有电芯都老化了

网友C:
如果不是专门去配,不建议换电芯,这样好快就会又另一片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专门去配,不建议换电芯,这样好快就会又另一片报废

不会的,只要不贪飞,保证任何一个电芯都不过放,可以使用很久的,只是充电时,换上的那块电芯最后阶段不易平衡。我的6S电池换了1片电芯,换后使用了30多起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在咸鱼上找一片同尺寸,同容量、同放电系数的电芯就可以,450的一般就是15块左右。买回来先不要急着换上,最好先片冲放2-3次激活一下再焊,如果没焊接经验的最好就不要自己弄了。

网友E:
不好焊吧,不是说电池焊接都稍微特殊的吗?普通电烙铁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焊吧,不是说电池焊接都稍微特殊的吗?普通电烙铁不能胜任

焊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焊吧,不是说电池焊接都稍微特殊的吗?普通电烙铁不能胜任

现在电芯正极都转镍了,很容易焊,我洛铁新手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只要不贪飞,保证任何一个电芯都不过放,可以使用很久的,只是充电时,换上的那块电芯最后阶段不 ...

我是换过,但换了之后没多久又有另外一片坏了

网友:
换过,飞一会就报警,估计内阻不同。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我以前都是把同型号的旧电池组合一下,扔掉坏的电芯。自己焊。470l用的是6s1800,前几天心血来潮还用3S2200的电池试了试居然没问题,我的水平就是个悬停。你改5s肯定能飞,肯定功率不足,看你怎么飞了。
另外,改电芯讲究一致性,不能只看标称容量,还要看实际容量,用久的电池容量内阻都变了。改装电芯实际容量不一致会让充电时间会边长,时间都花在平衡上了。
改不改随你,反正嘛,就是图个乐呵。

网友:
肯定是可以,但是你要保证买来的这片电芯
内阻  容量差不多
要么你就直接用这个5S飞
也是可以的
无非动力弱点!

网友:
肯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