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奥姆威5.8G图传接线

楼主(2019-01-04):
如上图,这种图传引出的三根线应该怎样与摄像头连接呢?这三跟线又是什么线,求助大神们指教

网友:
黑的地线 红的电源线 黄的视频信号

网友A:
楼上说的接线颜色是对的,但你的图上是接收机,摄像头要接到发射机(或飞控的)的相应信号端才行,然后再把图上三种颜色的插头接到显示屏(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接线颜色是对的,但你的图上是接收机,摄像头要接到发射机(或飞控的)的相应信号端才行,然后再把 ...

收到,明白了,谢谢

网友:
大哥,你那黑色的是接收机的,你接收机接摄像头干嘛呀,
摄像头要接 发射,接收机接显示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