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更换霍尔摇杆M9 M9-R

楼主(2019-01-05):
这是更换以后的效果 霍尔摇杆是铝合金面板 原装是塑料的

首先拧开这6颗螺丝,轻轻提起手柄打开后盖,下端有软排线,切忌大力出奇迹

拆后盖时SG和SE开关会掉出来,不用担心

打开后盖以后得样子

注意这两个开关的线序,棕色在上,注意黑色垫片的位置

然后拧开这4颗螺丝,原装摇杆面板是塑料的所以是自攻螺丝,霍尔摇杆是铝合金面板,需要用配的螺丝

如果用作油门摇杆,将这颗螺丝扭进这个位置,这样上下方向回中弹簧就会失效

左边两个银色弹簧片调节松紧和阻尼

拔出这三个插头,换上新的摇杆以后根据线的长短重新插上,然后就可以把后盖装回去了,注意刚刚松动的两个按钮,归位以后稍微扭松一点再装后盖

M9是左边的纸盒子,M9-R是右边的塑料盒,两个的区别在于M9上下左右活动范围都是60°,M9-R左右活动范围60°,上下活动范围45°,意味着行程更短,更适合用作油门

开机后会显示油门未到底,按任意键跳过,长按MENU键进入遥控器设置菜单,翻到第九页摇杆校准

开始前将油门摇杆回中,同时也要将这四个旋钮开关回中

按开始校准以后,将每个摇杆和旋钮都旋转几圈,一定要到最大限度,不过不能太用力,否则会出现要用力打摇杆才到最大杆量,所以轻轻的摇动摇杆到最大杆量就好,旋钮也不要忘记都扭到极限位置

然后再换了一对摇杆头,原装摇杆的摇杆头是两段调节高度,霍尔摇杆摇杆头是一段用基米调节高度,而且摇杆螺纹粗细不一样,摇杆头不可通用

弱弱的问可以加精吗

网友A:
感觉还是电位器的摇杆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加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电位器的摇杆好用

相对来说霍尔手感丝滑一点 细腻一点 毕竟原理有本质区别

网友:
霍尔容易受干扰

网友C:
摇杆手感,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杆手感,好不

当然 就是为了手感才换的 不过不会区别特别大 不是天壤之别那种

网友:
睿思凯无论是电阻摇杆还是霍尔摇杆都是全轴承的,物理手感上不会有任何区别,我的X7和X9都是买了之后自己换了霍尔摇杆的。霍尔摇杆和电阻摇杆最大区别还是寿命,电阻摇杆用久了之后电阻上的碳膜磨损,在摇杆定位精度上面会细微的有点抖动

网友:
电阻的用久了,油门还好,其他的特别是中立点附近磨损后抖动特别厉害,要么换电位器,要么只有飞控里把中立点死区改大,霍尔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D:
我没用过好控,不过我喜欢油门那种卡卡卡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过好控,不过我喜欢油门那种卡卡卡的手感

卡卡的手感可以通过上紧弹簧片调出来的呀

网友E:
我就为了短行程换了摇杆,短行程加短摇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为了短行程换了摇杆,短行程加短摇杆头

右手也用短行程会不会觉得别扭 红色有点难欣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卡的手感可以通过上紧弹簧片调出来的呀

有这样的手感了已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右手也用短行程会不会觉得别扭 红色有点难欣赏

futaba的控摇杆行程都是很短的,行程短更加暴力直接,睿思凯一开始就模仿了JR控,JR控行程都是很长的,以前飞直升机从其它控换到futaba后,马上动作变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的控摇杆行程都是很短的,行程短更加暴力直接,睿思凯一开始就模仿了JR控,JR控行程都是很长的,以 ...

我的意思是只是油门短还好 俯仰横滚这两个只有俯仰短了会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是油门短还好 俯仰横滚这两个只有俯仰短了会有点别扭

不会别扭的,长了才别扭,长行程,影响打杆速度

网友F:
M9和m9r有何区别 我也打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M9和m9r有何区别 我也打算换

我上面写了 仔细看看

网友G:
M9会比原厂的行程短一点么?  我考虑横滚换M9R还是M9  原厂的就感觉长了点 不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M9会比原厂的行程短一点么?  我考虑横滚换M9R还是M9  原厂的就感觉长了点 不太适应

一样的

网友H:
前后有什么感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后有什么感觉吗

手感会顺滑一点 还有以后应该就不存在电位器老化的问题了

网友I:
摇杆校准具体步骤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摇杆校准具体步骤能说下吗

倒数第二段

网友J(2019-04-02):
其它控可以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它控可以换吗?

不行 这款专用的

网友:
电位器一般用多久老化

网友:
请问调节松紧和阻尼那个地方分别是哪颗螺丝啊

网友:
行程可以调。。。

网友(2019-09-09):
霍尔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