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内部信号干扰问题求教

楼主(2019-01-05):
各位前辈:        我最近用碳纤维板DIY一个机身,将飞控、电调、分电板、BEC等都放置在中部仓体中,电池在下部电池仓、GPS没有用支架,直接固定在顶部外壳之上、机体示意图见下方。从X宝的权X电子购买一个300多的光流模块,光流模块是和超声波模块集成的,是用超声波定高的。    起飞后发现在定高模式下时有机体突然上窜10~50cm不等的情况出现,在定点模式下还算正常,请问这是因为我没有将GPS用支架顶起,以至于因GPS和飞控距离较近(约1~2cm)而产生干扰的原因吗?诚心求教,谢谢。

机身从顶部起位置示意图:
这里是GPS模块
这里是一块碳纤维板,厚约0.2cm
飞控模块,有4个减震球,与中心机身之间距离约1~2cm,没有阻挡物
中心机身,这里放电调,分电板,BEC和安全开关,数传
4s电池
这里放光流模块

网友A:
机架很丑吧?图也没上, 气压计如没有海绵就加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很丑吧?图也没上, 气压计如没有海绵就加一块

我自己DIY的机架肯定难看,那个光流模块是和超声波模块集成的,是用超声波定高的

网友:
飞控下面垫铜箔试试

网友:
说错了是GPS

楼主:
好的,明天就试试看

楼主:
我用铜箔把GPS整个包起来,这样可以起到屏蔽的效果了吧?现在我在室内,无所谓有没有GPS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铜箔把GPS整个包起来,这样可以起到屏蔽的效果了吧?现在我在室内,无所谓有没有GPS信号

GPS下面。略大于GPS贴上铜箔

网友:
我GPS贴在飞控上也没问题

楼主:
我拆DJI的精灵时候有发现他好像是整个飞控包起来,我们需要这样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DJI的精灵时候有发现他好像是整个飞控包起来,我们需要这样做吗?

包的是GPS。包起来稳稳的

楼主:
在gps下帖了个铜箔,目的飞没有什么异常,多飞几次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