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怠速接收机哪里空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1-05):
开始正常。然后我打开怠速,接收机哪些进度条就空了。。。求解怎么回事。

网友A:
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

可能刷不了,,,,这迷你飞控没找到boot

网友B: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

f3飞控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了,接收机用的是什么型号,如何接的线,端口设置等等多提供一下,调参软件版本及固件版本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接收机设置或接线不正确或调参软件及固件不匹配等。

网友C:
固件刷错了 或 固件与调参软件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刷错了 或 固件与调参软件版本太低

卖家说要用1.85的bf,可这,,,也太难安装了

网友:
版本太低了

网友A:
上飞控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飞控图片

卖家跟我说要用1.85的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