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3.6以上固件 第一次上电自检不过 重新上电又正常

楼主(2019-01-05):
报错是 陀螺什么的      重新上电又没事了正常飞行 什么情况 3.6.2-3.6.4都会

网友:
报错的英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d gyro?

不懂  陀螺不一致还是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  陀螺不一致还是什么的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出过,好像是部分国产的pix电路设计问题导致的,陀螺仪数值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出过,好像是部分国产的pix电路设计问题导致的,陀螺仪数值不正确。

重新上电又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又没事了。。。

俺 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 。。把:

飞机 机头大致对准“北”就Pas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又没事了。。。

嗯,好像是什么重新充放电就好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之前的pix也这样,后来换了一个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是什么重新充放电就好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之前的pix也这样,后来换了一个就没这个问题了 ...

算了 不管他了 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 不管他了 应该不影响使用

不影响,只会在刚上电的时候出现,只要重新上电自检过了就不会再出现。就是有时候要重新上电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只会在刚上电的时候出现,只要重新上电自检过了就不会再出现。就是有时候要重新上电好几次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  陀螺不一致还是什么的

估计你多是出现罗盘不一致, 部份平价的内置罗盘的gps也偶发生, 这个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多是出现罗盘不一致, 部份平价的内置罗盘的gps也偶发生, 这个我试过

不是罗盘,报错陀螺仪不一致

网友:
gyros inconsistent  我的也这样  拿起来转一圈就好了